tsl2561调试问题,接的stm32f103C8T6单片机

楼主(2021-08-30):
tsl2561是否sda和sdl要加上拉电阻呢?某一个宝上弄来的gy2561的板子。
我加了10k的电阻,接的3.3v的电源。用的网上的例子,一直读不出数据。看时序也是对的,写了TSL2561_TimingSet,然后再读出来也读不出来,读出来的数据也是0。
不知道那的问题,加上拉的和不加上拉的都是一个现象。求大侠指导

网友A:
1、首先确保硬件电路是正常,检查代码与其的通信io是否一致。
2、以上都正常,设备地址是否正确?
3、最后就是你的代码驱动逻辑的问题了。

楼主:
地址也没问题啊。换了个sth30温度传感器的模块,用iic读取,也读不出来。 时序看示波器也是对的。不知道哪出的问题,读出来都是0

楼主:
逻辑都是用的网上现有的读取iic的代码。对比了几个,延时和命令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确保硬件电路是正常,检查代码与其的通信io是否一致。
2、以上都正常,设备地址是否正确?
3、最 ...

1.io都一致
2.设备地址我换过其他几个地址都不行。
3.逻辑和网上的都一样。

换了一个其他的i2c片子,现象也一样。

现在进行不下去了。哪位大侠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