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程序学习一下 STC15F100系列单片机点阵显示左移循环程序

楼主(2021-08-30):
目前电路已经连接好了,就差源码程序了,请问哪位大神能过写出来啊? 原件搭配:STC15F104E、74HC595驱动芯片、1088AS-LED点阵屏。   如果哪位大神会的话,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这里的程序你参考一下,http://www.51hei.com/bbs/dpj-113236-1.html
论坛版规上不是写着不允许 直接求程序吗?

网友B:
STC15F100只有512字节容量,点阵字库都塞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程序你参考一下,http://www.51hei.com/bbs/dpj-113236-1.html
论坛版规上不是写着不允许 直接求程序 ...

这个程序不行  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15F100只有512字节容量,点阵字库都塞不下。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程序你参考一下,http://www.51hei.com/bbs/dpj-113236-1.html
论坛版规上不是写着不允许 直接求程序 ...

芯片不同   程序不通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芯片不同   程序不通用

你也知道硬件不一样,代码不一样吗?
那还不上传硬件接线图/原理图?

网友D:
STC15F104E,停产很久了吧?4K空间 1K Eeprom, 128RAM, 6脚 IO,你至少要接两个 HC595,才能驱动一个点阵屏。本身空间才4K装字库真的够呛,
最后,你电路图都没,人家给你参考程序你说不能用,难道给你订做一个?
就算给你订做,你哪个IO接CLK,哪个IO接SCLK都不知道,也不知道你接不接Clear,接不接EA的,谁能给你一个你能直接跑得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