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_25或sot23_5封装的芯片一路数字输入,两路数字输出(互为相反方向)

楼主(2021-08-30):
一路数字输入,两路数字输出(互为相反方向)
没有功能要求,大海捞针老久了,有没有知道的大佬帮忙回答一下

网友A:
描述不清楚,如果你是要求输入一路数字信号,输出2路互为反相的数字信号,可以考虑用双非门逻辑电路SN74VC2G04,将一个非门的输入与另外一个非门的输出连接,这样2个非门串联可以实现你的功能。

网友B:
可以用SN74LVC2G14DBVR、SN74LVC2G14DCKR 双路施密特触发反相器按下图连接可达楼主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清楚,如果你是要求输入一路数字信号,输出2路互为反相的数字信号,可以考虑用双非门逻辑电路SN74VC2 ...

感谢大佬回复,和老师讨论过了,这样得到的一组信号不是严格互补的,有没有能直接输出一组互补信号的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