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热电偶测温单片机ADC采样问题

楼主(2021-08-31):
我用热电偶进行测温,下面单个电路调试的电压的变化,刚好可以对应热电偶的分度表,但是和单片机引脚,连接,测的电压值,就不准了,stc15单片机我用P10口进行ADC采样,IO口为开漏模式,(放大倍数是100倍)请大佬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请仔细查阅芯片手册 I/O部分,开漏模式介绍,其中有:“如要正确读取外部状态或对外输出高电平需外加上拉电阻,否则读不到外部状态,也无法对外输出高电平”,个人认为此处应当使用高阻模式。

网友B:
热电偶如果是正规厂家的还好,如果是山寨厂家的偏差是很大的。
正规厂家的材料都是经过严格评估达标才使用,山寨厂家的材料差异非常大,一致性不好。

网友C:
测量ADC,IO 必须 高阻态
其次,STC15系列,还要额外设置 P1ASF , 位于特殊寄存器 9DH,你查一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