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达到控制电机效果?用io口4种模式直接控制都不行

楼主(2021-08-31):
用端口4种模式都直接控制不行,用电机一端接电源高电平一端接单片机开漏也不行。。。。。麻了麻了

网友A:
直接控制肯定不行啊,io口就算设置为推挽 那才多大点电流,你在论坛搜索"uln2003"或者"l29"会找到一大堆电机控制电路

网友B:
IO口最大20MA电流,还是理论最大值,你驱动电机怎么可能?你随便网上翻翻,就能看到,就算驱动一个继电器,都要通过三极管了,何况电机?所以,IO直接控制就不要想了,肯定最少要外接一个达林顿管的。

网友C:
需要扩流  加三极管 MOS管  继电器之类的开关器件

网友D:
在怎么也要加一下H 橋电路

网友E:
mcu的io的推拉电流也就20ma左右,驱动不了。用mos管或者专用的芯片驱动。

网友F:
加1片L298驱动可以控制2个电机

网友G:
单片机的I/O口输出的电流很小,所以并不能直接控制马达,需要加一级驱动

网友H:
需要驱动芯片,电机单片机驱动不了

网友I:
有多种控制思路
1、首先需要确定一点单片机为控制元器件而不是驱动元器件,使用单片机驱动电机电机肯定是不能转的。
2、看点击类型,类似于空心杯、n20减速电机等直流电机可以使用诸如drv8833、l298n等直流电机驱动,类似于42步进电机可以使用drv8825步进电机驱动,无刷电机使用较少不能给出具体实例。
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J:
引用 网友B:
IO口最大20MA电流,还是理论最大值,你驱动电机怎么可能?你随便网上翻翻,就能看到,就算驱动一个继电器, ...

他应该还需要调速。。。通过继电器可能性不大

网友K:
需要外接电机驱动模块, 一般是H桥的PWM模块, 用单片机输出PWM去驱动

网友L:
单片机主要做信号控制,输出电流小,而电机转运则需要很大的电流,由此电机需要加上驱动电路,由单片机控制驱动电路工作。

网友M:
直接控制的话,单片机驱动能力不够吧,加个uln2003,L298n这个驱动模块试试。

网友N:
什么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他应该还需要调速。。。通过继电器可能性不大

请看清我的回复内容, 我不是让他用继电器, 我是说:IO口连直接驱动继电器都做不到,何况电机。

弱弱问一下,看你好几次 断章取义的 对我的回复了,我是不是不小心在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如果有,请明示,要真是我的错的话,我可以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