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开关电源电路不起振,没有基准电压输出?

楼主:
请问有大佬知道这个电路哪里有问题吗?供电电压够,不知道为什么不起振,没有基准电压输出

网友A(2021-08-31):
AD的图好看些

网友B:
请仔细看芯片手册 ,UC3842 启动电流1ma ,工作电流14ma左右 ,最小启动电压14.5v ,你用输出的12v给他反向供电能行吗? 换UC3843试试

网友C:
供电的电源负极,要接在第一张图D2的正极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