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程序 EEPROM无法写入0和1

楼主(2021-08-31):
后面三种状态都能写入,掉电后正常读取,为啥第一种状态死活写不进去呢,返回的一直都是FF。我把数据全部加1后测试,上电后默认第一种状态点亮,也能掉电存储了,其它几种状态都正常。当num从0或1开始就无法正常写入,第一种状态上电默认关闭,手动点亮后掉电无法存储。只有num从2开始才正常。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eeprom.h"

sbit K1=P3^2;
sbit K2=P3^3;
sbit l1=P1^4;
sbit l2=P1^5;
sbit l3=P1^6;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0;

void Delay3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2;
        j = 67;
        k = 18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init()//中断初始化
{
        IT0=1;//外部中断0 跳变触发
        EX0=1;//外部中断0 p32
        EA=1;
}

void init0() interrupt 0//中断程序 K1
{
        if(K1==0)
        {
                Delay30ms();
                 if(K1==0)
     num=num+1;
     if(num>4){num=1;}
          while(!K1);}
}
void lsd0()
{
        while(1)
        {
                if(num!=1){return;}
                 P1=0xfe;
        }
}
void lsd1()
{
        while(1)
        {  l3=0;
                if(num!=2){return;}
                           P1=0xfd;}
        }

void lsd2()
{
        while(1)
        { l2=0;
                if(num!=3){return;}
                    P1=0xfb;}
        }
void lsd3()
{
        while(1)
        {
                P1=0xf7;
                     if(num!=4)
         {return;}
        }

}

void main()
{ char v;
        init();
        v=IapReadByte(IAP_ADDRESS);
        num=v+1;
        while(1)
        {

                        switch(num)
                        {
                         case 1:lsd0();
                                       P1=0xfe;
                                      if(IapReadByte(IAP_ADDRESS)!=1)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 擦除扇区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1);}
                                      break;
                         case 2:lsd1();
               P1=0xfd;
                                                         if(IapReadByte(IAP_ADDRESS)!=2)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 擦除扇区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2);}
                                      break;
                         case 3:lsd2();
                                       P1=0xfb;
                                                         if(IapReadByte(IAP_ADDRESS)!=3)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 擦除扇区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3);        }
                                       break;//num++;
                         case 4:lsd3();
                                       P1=0xf7;
                                                         if(IapReadByte(IAP_ADDRESS)!=4)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 擦除扇区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4);}
                                        break;
                                default:break;

                        }

        }
}

网友A:
请将 eeprom.h 里的内容发上来

网友A:
写EEPROM 1可以写成0,0不可写成1,只有擦除才可以恢复为1(0xFF),一次至少擦1扇区(512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将 eeprom.h 里的内容发上来

#ifndef __EEPROM_H_
#define __EEPROM_H_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FOSC    11059200UL
#define     BAUD    115200

#define CMD_IDLE    0               //空闲模式
#define CMD_READ    1               //IAP字节读命令
#define CMD_PROGRAM 2               //IAP字节编程命令
#define CMD_ERASE   3               //IAP扇区擦除命令

//#define ENABLE_IAP 0x80           //if SYSCLK<3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1           //if SYSCLK<24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3           //if SYSCLK<1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4           //if SYSCLK<6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5           //if SYSCLK<3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6           //if SYSCLK<2MHz
//#define ENABLE_IAP 0x87           //if SYSCLK<1MHz

//测试地址
#define IAP_ADDRESS 0x0400

void IapIdle();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EEPROM 1可以写成0,0不可写成1,只有擦除才可以恢复为1(0xFF),一次至少擦1扇区(512字节)。

那就是说只有擦除后恢复默认1,不能自己写1是吗,那就只能从2开始写了?

网友B: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eeprom.h"

sbit K1=P3^2;
sbit K2=P3^3;
sbit l1=P1^4;
sbit l2=P1^5;
sbit l3=P1^6;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0;

void Delay3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2;
        j = 67;
        k = 18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init()//中断初始化
{
        IT0=1;//外部中断0 跳变触发
        EX0=1;//外部中断0 p32
        EA=1;
}

void init0() interrupt 0//中断程序 K1
{
        if(K1==0)
        {
                Delay30ms();
                if(K1==0)
                        num=num+1;
                if(num>4){num=1;}
                while(!K1);
        }
}

void main()
{
        char v;
        init();
        num=IapReadByte(IAP_ADDRESS);//判断数据在设定范围
        if(num>4||num<0)
                num=0;
        v=num;        //数据保存在临时变量v
        P1=~num;//LED低电平显示
        while(1)
        {
                if(num!=v)//判断num有变化
                {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 擦除扇区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num);// 写数据
                        v=num;//数据保存在临时变量v
                        P1=~num;//LED低电平显示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只有擦除后恢复默认1,不能自己写1是吗,那就只能从2开始写了?

1是二进制的1,懂?

网友C:
先搞清楚基本概念

网友D:
stc的不是eeprom是flash,擦除后才能重新写。你这多半是擦除函数写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二进制的1,懂?

搞不懂,实际测试反正写0和1都有问题,只有从2开始写才能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搞不懂,实际测试反正写0和1都有问题,只有从2开始写才能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我看你关于这类问题,开了好几个帖子了。
建议:
你先别搞的这么复杂,写个最简单的串口发数据,让Eeprom写,然后,让Eeprom读出来给你串口发回来。STC的下载器里有例程,你先确保能正确读写了,再搞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你关于这类问题,开了好几个帖子了。
建议:
你先别搞的这么复杂,写个最简单的串口发数据,让Eepr ...

现在不自己去输入,直接写入变量名,变量从1到100的,到是没啥问题了,正常擦写读取了。也有可能之前读取数值的地方改来改去改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