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A3000均衡板电路原理图PCB文件 BOM表

楼主:
文件含原理图PCB和BOM表还有PDF

网友A(2021-12-05):
这个效果如何?也能用于法拉电容上吧!要能有中文资料就好了,英文看费劲

网友A:
请问:你这个,电池之间多少伏开始平衡?我买了这个芯片,搭焊实验,要120mV以上,才能开始平衡,是间隙性的平衡,如2秒内,平衡0.5秒,1.5秒停止

网友B:
这个芯片不能用于多串锂电池,芯片非常容易烧

网友C:
4以内的锂电池均衡 可以用么?各位大神

网友D(2022-07-05):
还没有试过效果,应可以比被动的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