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输出脉冲不能超过11.2KHz?

楼主:
我输出脉冲在11.199KHz时步进电机正常,但11.2KHz电机就反向,减速,请问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电机是2相86配驱动器的。

网友A(2021-09-01):
单片机的主时钟频率是多少?

网友B:
主频是11MHz的,原因找到了,我是直接启动到11.2的,启动频率过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