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1238开源驱动代码

楼主:
关于CS1238开源驱动代码

我写这款芯片驱动程序时也是参考一些网站,论坛,但是没有我自己想要的,于是乎我自己根据芯片手册自己撸调试完成,已在项目中使用。

文件C和H通用的,自行添加进入工程即可使用。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CS1238.h"

/******************************************************************************
*函数名                :CS1238_Init
*参数                        :无
*返回                        :无
*描述                        :初始化CS1238
********************************************************************************/
void CS1238_Init(void)
{
#if 1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13|GPIO_Pin_14);                 //PD13,PD14 输出高
#endif
}

/******************************************************************************
*函数名                :F_AD_Clock
*参数                        :无
*返回                        :无
*描述                        :AD时钟
********************************************************************************/
static void F_AD_Clock(void)
{
        SCLK = 1;                     //高电平不能超过100uS,否则进入powerdown的休眠模式.
        delay_us(5);
        SCLK = 0;
        delay_us(5);
}

/******************************************************************************
*函数名                :CS1238_RD_DATA
*参数                        :无
*返回                        :AD值
*描述                        :CS1238读AD
********************************************************************************/
long CS1238_RD_DATA(void)
{
        unsigned int i;
        long ad_data;

        CS1238_DRDY_IN();
        ad_data = 0;
        SCLK = 0;
        delay_us(10);
        if(!SDAT_IN)
        {
                for(i=1; i<=24; i++)
                {
                        ad_data <<= 1;
                        F_AD_Clock();                                //1-24个SCLK
                        if(SDAT_IN) ad_data++;
                }
                F_AD_Clock();                                        //第25个SCLK.
                F_AD_Clock();                                        //第26个SCLK.
                F_AD_Clock();                                        //第27个SCLK.
        }

        while(SDAT_IN)
                delay_us(10);
        return (ad_data^0x800000)/100;
}

/******************************************************************************
*函数名                :CS1238_WR_CONFIG
*参数                        :config 寄存器配置值
*返回                        :无
*描述                        :CS1238写寄存器配置
********************************************************************************/
void CS1238_WR_CONFIG(u8 config)
{
        #if 1
        u8 i,CMD;
        CS1238_DRDY_IN();                                //配置IO口为输入
        SCLK = 0;
        delay_us(10);
        if(!SDAT_IN)
        {
                for(i=1; i<=29; i++)        //第1~29个SCLK.
                {
                        F_AD_Clock();
                }

                CS1238_DRDY_OUT();                //配置IO口为输出
                CMD = 0X65;                                                //写配置
                for(i=30; i<=36; i++)        //30~36写0X65中低7位,写配置寄存器命令
                {
                        if(CMD & 0x80)
                                SDAT_OUT = 1;
                        else
                                SDAT_OUT = 0;
                        delay_us(2);
                        SCLK = 1;                  //高电平不能超过100uS,否则进入powerdown的休眠模式.
                        delay_us(5);
                        SCLK = 0;
                        delay_us(5);
                        CMD <<= 1;                                        //最高位移除,留底7位
                }

                F_AD_Clock();                                        //第37个SCLK,CS1238自动切换DRDY/DOUT 的方向.
                for(i=38; i<=45; i++)        //第38~45个SCLK写配置寄存器
                {
                        if(config & 0x80)
                                SDAT_OUT = 1;
                        else
                                SDAT_OUT = 0;
                        delay_us(2);
                        SCLK = 1;                  //高电平不能超过100uS,否则进入powerdown的休眠模式.
                        delay_us(5);
                        SCLK = 0;
                        delay_us(5);
                        config <<= 1;
                }
                CS1238_DRDY_IN();
                F_AD_Clock();                                        //第46个SCLK.
                delay_us(10);
        }
        #endif
}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2022-09-13):
谢谢楼主,帮了大忙

网友B(2022-10-16):
正在想使用这个开发一个4~20mA的采集项目。

网友C:
写得不错,看完也有收获。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一个芯片公司连个官方例程都没有,也是够差的,那手册也写的了了。

网友E(2022-12-13):
感谢,楼主我按你的代码调试发现采集的数值一直不变,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分享。一个芯片公司连个官方例程都没有,也是够差的,那手册也写的了了。

我感觉它是和AD通用吧

网友G(2023-01-13):
高精度采集芯片,支持下国产

网友H:
不知道楼主采集稳定如何呢?

网友I(2023-04-17):
感谢楼主  后备用哦!!

网友J(2024-04-18):
CS1231是一样的用法吗

网友K(2024-07-18):
感谢大佬,我试试看

网友L(2024-09-29):
引用 网友J:
CS1231是一样的用法吗

参考数据手册,按它的时序来实现,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