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C语言程序中的if判断无效,输出出现错乱,跪求各位大佬指点

楼主(2021-09-01):
STC89C52单片机程序中的判断无效,输出出现错乱,跪求各位大佬指点
加上“if(i<6)”的判断时,按键不起作用,不加时,按键起作用,但是OLED上的输出位置错乱,恳请各位指点

主要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OLED.h>
#include<intrins.h>

sbit b1=P2^0;
sbit b2=P3^3;
sbit b3=P2^1;
sbit b4=P2^2;
sbit b5=P4^2;
sbit b6=P4^3;
sbit bee=P2^4;
sbit b10=P1^0;

unsigned int keyword[6];
unsigned int right_word[6]={1,3,1,4,2,1};
unsigned int location[6]={10,30,50,70,90,105};
unsigned int t=0;

void delay(int ms)
{
   int ii,jj;
   if (ms<1) ms=1;
   for(ii=0;ii<ms;ii++)
     for(jj=0;jj<500;jj++);
}

void start()
{
        bee=0;
        delay(10);
        OLED_Init();
        OLED_CLS();
        OLED_Fill(0x00);
        OLED_P14x16Ch(25,1,0);
        OLED_P14x16Ch(39,1,1);
        OLED_P14x16Ch(53,1,2);
        OLED_P14x16Ch(67,1,3); //显示密码文字//
        OLED_P14x16Ch(81,1,4);
}

void beep()
{
        delay(20);
        bee=1;
        delay(100);
        bee=0;
}

void data_input(unsigned int i)
{

        start();
        while(1)
        {
                if(i<=5)
                {
                        if(b1==0)
                        {
                                delay(20);
                                while(!b1);
                                beep();
                                keyword[i]=1;
                                OLED_P6x8Str(location[i],5,"1");
                                i++;
                        }

                        if(b5==0)
                        {
                                delay(20);
                                while(!b5);
                                beep();
                                keyword[i]=2;
                                OLED_P6x8Str(location[i],5,"2");
                                i++;
                        }

                        if(b2==0)
                        {
                                delay(20);
                                while(!b2);
                                beep();
                                keyword[i]=3;
                                OLED_P6x8Str(location[i],5,"3");
                                i++;
                        }

                        if(b6==0)
                        {
                                delay(20);
                                while(!b6);
                                beep();
                                keyword[i]=4;
                                OLED_P6x8Str(location[i],5,"4");
                                i++;
                        }
                }
        }
}

void main()
{
        data_input(t);

}

网友A:
你没有对i的值作限制,如if(i>5)i=0; 或if(i>5)i=5;
产生读写keyword[6]或location[6]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对i的值作限制,如if(i>5)i=0; 或if(i>5)i=5;
产生读写keyword[6]或location[6]的情况

大佬,还是有点没看明白,可否细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还是有点没看明白,可否细说

楼上的意思是你  if(i<=5) 结束后加上else i=0;  否则i〉5之后你按键不就不好使了。而且位置也乱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还是有点没看明白,可否细说

意思是,当你 i >5 之后,你打算怎么办? 反正按你现在的代码,你的程序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