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应该选什么样的AVR单片机学习板做一下系统学习

楼主(2021-09-01):
最近在用ATTINY24A调试一个按键功能,很不顺利,虽然大佬指导了很多,但还是不得要领。所以想买一个学习板。做一下系统学习。
因此请教大佬们,什么样的AVR单片机学习板比较好?
谢谢!

网友A:
avr目前不像51单片机stm32开发板种类多,不过买个Arduino uno/2560套件是完全没问题的。它的主控是avr mega328/2560。如果你可以结合ASF库进行开发,就可以扩展一系列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r目前不像51单片机stm32开发板种类多,不过买个Arduino uno/2560套件是完全没问题的。它的主控是avr mega328/25 ...

谢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