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泊尔电磁炉开机显示E0拆机维修一例 同步电路电阻击穿

楼主(2021-09-01):
型号:苏泊尔S21C01
C21S02-DL02-B1主板型号,实际前锋QF-SM1058-02C
现象:开机显示E0,在家闲置时间较长,
通过网上学习,了解各种电路功能,最后根据网友提醒,检查同步电路电阻,确实是如图两个300K电阻中一颗电阻被击穿,更换后修好,感谢网友的无限分享。

网友A:
哇咔咔,厉害厉害。这种大功率的东西我是碰都不敢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哇咔咔,厉害厉害。这种大功率的东西我是碰都不敢碰

没事的,如果通电放炮了,就当放个烟花

网友C:
电阻开路或阻值变大,哪有电阻击穿一说。

网友D(2021-12-22):
电阻击穿?断路了吧,电磁炉这个位置大电阻经常坏(不分牌子),然后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