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移动硬盘电脑关机后在开机它自己怎么不会弹出了?

楼主(2021-09-01):
东芝的移动硬盘 电脑关机后  下次电脑再开机电脑不能弹出USB硬盘了?
然后显示对此有疑问请重新拔出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你首先看看开机后有没有显示移动硬盘,能否正常度盘,如果可以,你去设备管理器停用

网友A:
你开机后识别到一对硬盘了吗?正常显示盘符了吗?如果是,你去设备管理器禁用或者清理缓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看看开机后有没有显示移动硬盘,能否正常度盘,如果可以,你去设备管理器停用

如果上一次关机后   到下一次开机电脑都不弹USB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机后识别到一对硬盘了吗?正常显示盘符了吗?如果是,你去设备管理器禁用或者清理缓存试试。

开机后不能识别必须重新拔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机后识别到一对硬盘了吗?正常显示盘符了吗?如果是,你去设备管理器禁用或者清理缓存试试。

重新拔插一下可以正常显示盘符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上一次关机后   到下一次开机电脑都不弹USB窗口

由于已准备进行“安全删除”,Windows 无法使用这个硬件设备;但该设备尚未从计算机删除。 (代码 47)

要纠正这个问题,将这个设备从计算机拔出,再重新插入。

一直弹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于已准备进行“安全删除”,Windows 无法使用这个硬件设备;但该设备尚未从计算机删除。 (代码 47)

...

这样是系统的正常反应。系统硬盘,移动硬盘...开机时主板当然会区分主从盘了,除非你重新设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系统的正常反应。系统硬盘,移动硬盘...开机时主板当然会区分主从盘了,除非你重新设置过

这个可以重新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