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语言编译错误C202 C231代码未定义

楼主(2021-09-01):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igned 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void delay(uint);
sbit D0=P1^0;
sbit D1=P1^1;
sbit D2=P1^2;
sbit D3=P1^3;
sbit D4=P1^4;
sbit D5=P1^5;
sbit D6=P1^6;
sbit D7=P1^7;
void main()
{
while(1)
{
D0=0;
delay(600);
D1=0;
delay(600);
D2=0;
delay(600);
D3=0;
delay(600);
D4=0;
delay(600);
D5=0;
delay(600);
D6=0;
delay(600);
D7=0;
delay(600);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100;x>0;x--)
{
for(y=z;y>0;y--)
{
}
}
}
P.C(41): error C202: 'y': undefined identifier
P.C(45): error C231: 'delay': redefinition
p.c - 8 Error(s), 2 Warning(s).

网友A:
抄错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igned 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网友B:
#define uint uigned int 应该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uigned 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efine uint uigned int 应该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uigned 错。

可以呀!这C学到家了。

网友D: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void delay(uint);
这里少了回车,
void delay(uint);
就可以了,

另外,最好用typedef 不要用 define (仅仅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抄错了
#include
//#define uint uigned int

谢谢总工

楼主:
引用 网友D: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void delay(uint);
这里少了回车,

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抄错了
#include
//#define uint uigned int

谢谢您 现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