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控板发送数据 STM32单片机接收 大概怎么制作?

楼主(2021-09-02):
40p排针与主控板连接  按键key1发送高电平信号给主控板
key2作为复位信号  按下时3个数码管置0
主控板与单片机通过串口进行通信
单片机接收到主控发送的数据后 按照一定的通信协议进行解析 并将解析结果(3位数字)通过数码管显示出来 单片机收到数据并解析成功后,回复给主控板‘OK’两个字符
STM32F103C8T6,
需要原理图可以提供
可以说说大概怎么做么,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程序实现啊,首先你得在stm里面设置按键 然后再编程不就好了吗

网友B:
直接串口来连接,接下来就看你程序来搞定了,不难弄

网友A(2021-11-29):
如果你还在的话看看私信

网友C:
串口接收啊

网友D:
建议百度串口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