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按键控制灯长按短按程序

楼主(2021-09-02):
要实现的功能:单独按键,长按按键2S开关灯,开灯默认白色。开灯后,短按按键对灯颜色显示切换红,黄,绿,青,兰,紫,白循环切换。我现在的程序可以实现长按按键开关灯,开灯后短按只能第一次短按键起作用,后面不起作用。有啥办法实现我说的功能?
#include<reg51.h>

sfr P5 = 0XC8;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sbit LEDR = P3^1;
sbit LEDG = P5^5;
sbit LEDB = P3^0;
sbit LEDM = P3^2;
sbit KEY = P3^3;

u8 sysTim; //系统时基
u8 keyProcTim; //按键处理时间
u8 ledProcTim; //LED灯处理时间

u8 keyState; // 按键状态
u8 keyDownCnt; //按键按下计数器

u8 keyShort; //短按键标志
u8 keyLong;  //长按键标志
u8 ledState = 0; //led状态
u8 ledon; //开机标志,开机为1
u8 ledmode; //led工作模式

void key_Proc();
void led_Proc();

void main()
{
    LEDR = 0;
    LEDG = 0;
    LEDB = 0;
    ledState = 0;

    EA = 1;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66;
    ET0 = 1;
    TR0 = 1;

    while(1)
    {
        key_Proc();
        led_Proc();
    }
}

void key_Proc()
{
    if(sysTim-keyProcTim >= 20)  //20ms扫描一次按键
    {
        keyProcTim = sysTim;

        switch(keyState)
        {
            case 0:  //检测有按键按下
                if(!KEY)
                {
                    keyDownCnt = 0;
                    keyState = 1;
                }
                break;
            case 1: //消抖和短按键确认
                if(!KEY)
                {
                    keyDownCnt++;
                    if(keyDownCnt >= 50)  //20ms扫描一次,
                    //扫描50次即:50*20=1000ms长按键(500ms以上)
                    {
                        keyLong = 1;  //长按键标志,长按键按下
                        keyState = 2; //按键状态标志为2
                    }
                }
                else
                {
                    if(keyDownCnt != 0) //短按键
                    {
                        keyShort = 1;   //短按键标志,短按键按下
                        keyState = 0;   //按键状态标志为0
                    }
                }
                break;
            default:   //case 2:  //等待按键释放
            if(KEY)
            {
                keyLong = 0;  //长按键标志,长按键没有按下
                keyState = 0; //按键状态为0
            }
            break;
        }
    }
    if(1==keyShort)    //短按键处理
    {
        keyShort = 0;
            ledState = 1;   //led状态1
    }
    if(1==keyLong) //长按键处理
    {
        keyLong = 0;
        ledState = 2;  //led状态2
    }
}

void led_Proc()
{
        if(1==ledon)    //开灯
        {
            if(ledState==1)  //led状态1,短按键
            {
                ledState = 0;
                LEDR = 0;
                LEDB = 0;
                LEDG = 1;        //绿灯亮
             }
        }

        if(2==ledState)      //led状态2,长按键
        {
            ledState = 0;
             if(0==ledon)     //如果在关灯
             {
                ledon = 1;    //就打打开灯
                LEDR = 1;   //开灯白光
                LEDG = 1;
                LEDB = 1;
             }
             else            //如何在开灯
             {
                ledon = 0;   //就关灯
                LEDR = 0;
                LEDG = 0;
                LEDB = 0;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66;

    sysTim++;
}

网友A:
sbit key=P3^2;   //按键
u8 val=0;           //红,黄,绿,青,兰,紫,白

void key_scan()
{
   static u8 i=0,c=0;

   if(key==0)
         {
                 if(i==0)
                 {
                         if(key==0&&c++>200) //长按,适当调整时间
                         {
                                 i=1;

                                 //开关机
                         }
                 }
         }
         else
         {
                 if(c>100&&c<200) //短按,适当调整时间
                 {
                         val++;
                         if(val>6)
                                 val=0;

                         switch(val)
                         {
                                 case 0 : break; //白
                                 case 1 : break;
                                 case 2 : break;
                                 case 3 : break;
                                 case 4 : break;
                                 case 5 : break;
                                 case 6 : break;
                         }

                 }
                 i=0;
                 c=0;
         }
}

//大概思路就是这样子,自己思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it key=P3^2;   //按键
u8 val=0;           //红,黄,绿,青,兰,紫,白

谢谢你的回复,我按照你的思路改了一下 我的程序,还是不行,短按键按下没有反应了,和我以前想的方法相近,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下面是我修改后的程序:
#include<reg51.h>

sfr P5 = 0XC8;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sbit LEDR = P3^1;
sbit LEDG = P5^5;
sbit LEDB = P3^0;
sbit LEDM = P3^2;
sbit KEY = P3^3;

u8 sysTim; //系统时基
u8 keyProcTim; //按键处理时间
u8 ledProcTim; //LED灯处理时间

u8 keyState; // 按键状态
u8 keyDownCnt; //按键按下计数器

u8 keyShort; //短按键标志
u8 keyLong;  //长按键标志
u8 ledState = 0; //led状态
u8 ledon; //开机标志,开机为1
u8 ledmode; //led工作模式
u8 val=0;           //红,黄,绿,青,兰,紫,白

//u8 code LED_TEB[]={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8 LOOP_TEMP=0;

void key_Proc();
void led_Proc();

void main()
{
    LEDR = 0;
    LEDG = 0;
    LEDB = 0;
    ledState = 0;

    EA = 1;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66;
    ET0 = 1;
    TR0 = 1;

    while(1)
    {
        key_Proc();
        led_Proc();
    }
}

void key_Proc()
{
    if(sysTim-keyProcTim >= 20)  //20ms扫描一次按键
    {
        keyProcTim = sysTim;

        switch(keyState)
        {
            case 0:  //检测有按键按下
                if(!KEY)
                {
                    keyDownCnt = 0;
                    keyState = 1;
                }
                break;
            case 1: //消抖和短按键确认
                if(!KEY)
                {
                    keyDownCnt++;
                    if(keyDownCnt >= 50)  //20ms扫描一次,
                    //扫描50次即:50*20=1000ms长按键(500ms以上)
                    {
                        keyLong = 1;  //长按键标志,长按键按下
                        keyState = 2; //按键状态标志为2
                    }
                }
                else
                {
                    if(keyDownCnt != 0) //短按键
                    {
                        keyShort = 1;   //短按键标志,短按键按下
                        keyState = 0;   //按键状态标志为0
                    }
                }
                break;
            default:   //case 2:  //等待按键释放
            if(KEY)
            {
                keyLong = 0;  //长按键标志,长按键没有按下
                keyState = 0; //按键状态为0
            }
            break;
        }
    }
    if(1==keyShort)    //短按键处理
    {
        keyShort = 0;
            ledState = 1;   //led状态1

    }
    if(1==keyLong) //长按键处理
    {
        keyLong = 0;
        ledState = 10;  //led状态2
    }
}

void led_Proc()
{
        if(1==ledon)    //开灯
        {
            if(ledState==1)  //led状态1,短按键
            {
//                ledState = 0;
//                LEDR = 0;
//                LEDB = 0;
//                LEDG = 1;
             val++;
             if(val>6)
                     val=0;

             switch(val)
             {
                     case 0 :LEDR = 1;LEDG = 1;LEDB = 1;break; //白
                     case 1 :LEDR = 1;LEDG = 0;LEDB = 0;break;
                     case 2 :LEDR = 1;LEDG = 1;LEDB = 0;break;
                     case 3 :LEDR = 0;LEDG = 1;LEDB = 0;break;
                     case 4 :LEDR = 0;LEDG = 1;LEDB = 1;break;
                     case 5 :LEDR = 0;LEDG = 0;LEDB = 1;break;
                     case 6 :LEDR = 1;LEDG = 0;LEDB = 1;break;
             }
             }
        }

        if(10==ledState)      //led状态2,长按键
        {
            ledState = 0;
             if(0==ledon)     //如果在关灯
             {
                ledon = 1;    //就打打开灯
                LEDR = 1;
                LEDG = 1;
                LEDB = 1;
             }
             else            //如何在开灯
             {
                ledon = 0;   //就关灯
                LEDR = 0;
                LEDG = 0;
                LEDB = 0;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66;

    sysTi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it key=P3^2;   //按键
u8 val=0;           //红,黄,绿,青,兰,紫,白

谢谢你的回复,现在可以了,我把ledState = 0;这句注解了,所以不行。现在修改好的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sfr P5 = 0XC8;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sbit LEDR = P3^1;
sbit LEDG = P5^5;
sbit LEDB = P3^0;
sbit LEDM = P3^2;
sbit KEY = P3^3;

u8 sysTim; //系统时基
u8 keyProcTim; //按键处理时间
u8 ledProcTim; //LED灯处理时间

u8 keyState; // 按键状态
u8 keyDownCnt; //按键按下计数器

u8 keyShort; //短按键标志
u8 keyLong;  //长按键标志
u8 ledState = 0; //led状态
u8 ledon; //开机标志,开机为1
u8 ledmode; //led工作模式,红,黄,绿,青,兰,紫,白

void key_Proc();
void led_Proc();

void main()
{
    LEDR = 0;
    LEDG = 0;
    LEDB = 0;
    ledState = 0;

    EA = 1;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66;
    ET0 = 1;
    TR0 = 1;

    while(1)
    {
        key_Proc();
        led_Proc();
    }
}

void key_Proc()
{
    if(sysTim-keyProcTim >= 20)  //20ms扫描一次按键
    {
        keyProcTim = sysTim;

        switch(keyState)
        {
            case 0:  //检测有按键按下
                if(!KEY)
                {
                    keyDownCnt = 0;
                    keyState = 1;
                }
                break;
            case 1: //消抖和短按键确认
                if(!KEY)
                {
                    keyDownCnt++;
                    if(keyDownCnt >= 50)  //20ms扫描一次,
                    //扫描50次即:50*20=1000ms长按键(500ms以上)
                    {
                        keyLong = 1;  //长按键标志,长按键按下
                        keyState = 2; //按键状态标志为2
                    }
                }
                else
                {
                    if(keyDownCnt != 0) //短按键
                    {
                        keyShort = 1;   //短按键标志,短按键按下
                        keyState = 0;   //按键状态标志为0
                    }
                }
                break;
            default:   //case 2:  //等待按键释放
            if(KEY)
            {
                keyLong = 0;  //长按键标志,长按键没有按下
                keyState = 0; //按键状态为0
            }
            break;
        }
    }
    if(1==keyShort)    //短按键处理
    {
        keyShort = 0;
            ledState = 1;   //led状态1

    }
    if(1==keyLong) //长按键处理
    {
        keyLong = 0;
        ledState = 2;  //led状态2
    }
}

void led_Proc()
{
        if(1==ledon)    //开灯
        {
            if(ledState==1)  //led状态1,短按键
            {
                ledState = 0;
                ledmode++;    //LED亮模式
                if(ledmode>6)  // 最大模式数
                ledmode=0;     //到最大模式数后归零,即循环
                switch(ledmode)
                {
                     case 0 :LEDR = 1;LEDG = 1;LEDB = 1;break; //白
                     case 1 :LEDR = 1;LEDG = 0;LEDB = 0;break;//红
                     case 2 :LEDR = 1;LEDG = 1;LEDB = 0;break;//黄
                     case 3 :LEDR = 0;LEDG = 1;LEDB = 0;break;//绿
                     case 4 :LEDR = 0;LEDG = 1;LEDB = 1;break;//青
                     case 5 :LEDR = 0;LEDG = 0;LEDB = 1;break;//蓝
                     case 6 :LEDR = 1;LEDG = 0;LEDB = 1;break;//紫
                     default:break;
                }
             }
        }

        if(2==ledState)      //led状态2,长按键
        {
            ledState = 0;
             if(0==ledon)     //如果在关灯
             {
                ledon = 1;    //就打打开灯
                LEDR = 1;
                LEDG = 1;
                LEDB = 1;
             }
             else            //如何在开灯
             {
                ledon = 0;   //就关灯
                LEDR = 0;
                LEDG = 0;
                LEDB = 0;
                ledmode=0;   //关灯后亮灯模式归零,即开始依次循环,
                //无词句关灯模式不归零,即下次开机第一次白色,后面按照关机前颜色循环。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66;

    sysTim++;
}

网友B:
void key_proc(void)   //5ms扫描一次
{                     //长按时间大于一秒启动长按功能
        if(!KEY)
        {
                key_con1=0;
                if(++key_con>=200)   // 长按
                {
                        key_con=200

                }
        }
        else
        {
                if(++key_con1>=6)
                {
                        if(key_con>=6&&key_con<200)  //短按
                        {

                        }
                }
                key_con1=6;
                key_con=0;
        }
}

网友C:
把楼主最初的帖子修改了一下,感觉思路清晰一些,运行相当流畅,现分享出来。
#include <reg51.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sbit LEDR = P0^0;
sbit LEDG = P0^1;
sbit LEDB = P0^2;

enum {ON, OFF};

sbit KEY = P1^4;

u8 sysTim; //系统时基
u8 keyProcTim; //按键处理时间

u8 keyState; // 按键状态
u8 keyDownCnt; //按键按下计数器

u8 keyShort; //短按键标志
u8 keyLong;  //长按键标志
u8 ledState = 0; //led状态
u8 ledon; //开机标志,开机为1

void Timer0Init();
void key_Proc();
void led_Proc();

void main()
{
  LEDR = 1;
  LEDG = 1;
  LEDB = 1;
  ledState = 0;

  Timer0Init();

  while(1)
   {
    key_Proc();
    led_Proc();
   }
}

void key_Proc()
{
  if(sysTim-keyProcTim >= 20)  //20ms扫描一次按键
   {
    keyProcTim = sysTim;
    switch(keyState)
     {
      case 0:  //检测到按键按下
             if(!KEY)
              {
               keyDownCnt = 0;
               keyState = 1;
              }
             break;
      case 1: //消抖和短按键确认
             if(!KEY)         //仍然按下
              {
               keyDownCnt++;
               if(keyDownCnt >= 50)  //20ms扫描一次,
                    //扫描50次即:50*20=1000ms长按键(500ms以上)
                {
                 keyLong = 1;  //长按键标志置 1
                 keyState = 2; //按键状态标志为2
                }
              }
             else
              {
               if(keyDownCnt != 0) //短按键
                {
                                 keyDownCnt = 0;
                 keyShort = 1;   //短按键标志,短按键按下
                 keyState = 0;   //按键状态标志为0
                }
              }
             break;
          case 2:
             if(KEY)
              {
               keyLong = 0;  //长按键标志置 0
               keyState = 0; //按键状态为0
              }
             break;
     }
   }
  if(1==keyShort)    //短按键处理
   {

    keyShort = 0;
    ledState = 1;   //led状态1
   }
  if(1==keyLong) //长按键处理
   {
    keyLong = 0;
    ledState = 2;  //led状态2
   }
}

void led_Proc()
{
  static u8 i;
  if((ledon==0)&&(2==ledState))      //关灯状态下,led状态2,长按键,就打开灯
   {
    ledState = 0;
    ledon = 1;
    LEDR = ON;   //开灯白光
    LEDG = ON;
    LEDB = ON;
   }
  if((ledon==1)&&(2==ledState))              //开灯状态下,led状态2,长按,就关灯
   {
    ledState = 0;
    ledon = 0;   //就关灯
    LEDR = OFF;
    LEDG = OFF;
    LEDB = OFF;
   }
  if((ledon==1)&&(ledState==1))//开灯状态下,led状态1,短按键
   {
    switch(i)
        {
     case 0:
                        LEDR = 0;
                        LEDG = 1;
                        LEDB = 1;
                        break;
     case 1:
                        LEDR = 1;
                        LEDG = 0;
                        LEDB = 1;
                        break;
     case 2:
                        LEDR = 1;
                        LEDG = 1;
                        LEDB = 0;
                        break;
         case 3:
            LEDR = 0;
                        LEDG = 0;
                        LEDB = 0;
                        break;
    }
        i++;
        i=i%4;
    ledState = 0;
   }

}

void Timer0Init()                //1毫秒@11.0592MHz
{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
  EA = 1;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66;
  ET0 = 1;
  TR0 = 1;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66;

    sysTim++;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楼主最初的帖子修改了一下,感觉思路清晰一些,运行相当流畅,现分享出来。
#include
#define u8 unsi ...

谢谢你的回复。验证了一下你的程序,用枚举会变成了开机后短按键不起作用,在关灯后短按键才起作用。第一次上电要先开机再关机,后面关机状态是短按键才有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验证了一下你的程序,用枚举会变成了开机后短按键不起作用,在关灯后短按键才起作用。第一 ...

看你那么久都没有搞定, 给你个思路吧,按你现在的状态,最简单的改法是,按键按下以后,触发外部中断,外部中断响应后打开定时器,开始计时,你设置一个临界点,到了这个临界点,定时器中断判断一下按键状态,如果已经释放,说明是短按,标记短按,如果没有释放则标志长按(也可以没到临界点前多次判断,比如100MS判断1次,15次以后,1.5秒为临界点,只要没到临界点释放就是短按,超过临界点还没有释放就是长按),然后关闭定时器,等下次外部中断被触发再次由外部中断开启。主程序里就反复判断长按短按标记又没有置位就好了。

网友E:
给你拟定一个程序构架,添加具体任务内容即可。
#include<reg51.h>
sfr P5 = 0XC8;
#define key_S 10                                        //宏定义短按(约10ms)
#define key_L key_S*200                        //宏定义长按(约200ms)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u32 unsigned long

sbit LEDR = P3^1;
sbit LEDG = P5^5;
sbit LEDB = P3^0;
sbit LEDM = P3^2;
sbit KEY  = P3^3;

//u8 sysTim; //系统时基
//u8 keyProcTim; //按键处理时间
//u8 ledProcTim; //LED灯处理时间
//u8 keyState; // 按键状态
//u8 keyDownCnt; //按键按下计数器
//u8 keyShort; //短按键标志
bit keyLong;  //长按键标志
u8 ledState = 0; //led状态
//u8 ledon; //开机标志,开机为1
//u8 ledmode; //led工作模式

void key_Proc();
void led_Proc();

void Timer0Init()                //1毫秒@11.0592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main()
{
        LEDR = 0;
        LEDG = 0;
        LEDB = 0;
        ledState = 0;
        Timer0Init();
        while(1)
        {
                if(TF0)
                {
                        TF0=0;
                        TL0=0x66;                //设置定时初值
                        TH0=0xFC;                //设置定时初值
                        key_Proc();
                        led_Proc();
                }
        }
}

void key_Proc()
{
        static u16 count=0;                        //计数变量
        if(!KEY)
        {
                count++;
                if(count==key_L)                        //长按
                {
                        keyLong=~keyLong;                //长按标志取反
                        //长按任务
                }
                if(count>key_L)                                //防止count溢出
                        count=key_L+1;
        }
        else                                                        //按键抬起
        {
                if(count>key_S && count<key_L && keyLong==1)//keyLong=1短按才有效
                {
                        //短按任务
                }
                count=0;                                        //count清0
        }
}

void led_Proc()
{
        //服务内容

}

网友C:
楼主,你验证不行,是因为我俩的LED点亮逻辑不一样,我的是"0"点亮,所以出现你说的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