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IM14输入捕获设置不对请求帮助

楼主(2021-09-02):
#include "IR.h"
//#include "Application.h"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peripheral.h"

extern void KeyAction(u8 code);

const u8 IrCodeMap[][2] = {  //红外键码到标准PC键码的映射表

    {0xF2, '1'}, {0x22, '2'}, {0x0A, '3'},         //'1'->'1'  '2'->'2'   '3'->'3'
    {0x70, '4'}, {0xC8, '5'}, {0x48, '6'},  //'4'->'4'  '5'->'5'   '6'->'6'
    {0xA8, '7'}, {0xCA, '8'}, {0xA2, '9'},         //'7'->'7'  '8'->'8'   '9'->'9'
        {0x8A, '*'}, {0x28,'0'} , {0x18,'#'},         //'*'->'7'  '0'->'0'   '#'->'#'
                                  {0xAA, 0x26} ,
        {0x08, 0X25}, {0x32, 0x0D} , {0xEA, 0x27},
                                  {0x02, 0x28},
};

/*******************************************************************************************
Description :
//红外遥控初始化
//设置IO以及定时器3的输入捕获 连接到PA6
*******************************************************************************************/
void Remote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if 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C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红外上拉输入 TIM3_CH1 PA6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IR_PIN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IR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endif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14,ENABLE);        //TIM3 时钟使能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0;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最大10ms溢出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48-1);         //预分频器,1M的计数频率,1us加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14,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 选择输入端 IC2映射到TI5上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3;//IC4F=0011 配置输入滤波器 8个定时器时钟周期滤波
        TIM_ICInit(TIM14, &TIM_ICInitStructure);//初始化定时器输入捕获通道

        TIM_Cmd(TIM14,ENABLE );         //使能定时器3

        /* Enable the TIM2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1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 TIM14,TIM_IT_Update|TIM_IT_CC1,ENABLE);//允许更新中断 ,允许CC1IE捕获中断

}

//遥控器接收状态
//[7]:收到了引导码标志
//[6]:得到了一个按键的所有信息
//[5]:保留
//[4]:标记上升沿是否已经被捕获
//[3:0]:溢出计时器
u8         RmtSta=0;
u16 Dval;                //下降沿时计数器的值
u32 RmtRec=0;        //红外接收到的数据
u8  RmtCnt=0;        //按键按下的次数
//定时器5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14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14,TIM_IT_Update)!=RESET)
        {
                if(RmtSta&0x80)//上次有数据被接收到了
                {
                        RmtSta&=~0X10;                                                //取消上升沿已经被捕获标记
                        if((RmtSta&0X0F)==0X00)RmtSta|=1<<6;//标记已经完成一次按键的键值信息采集
                        if((RmtSta&0X0F)<14)RmtSta++;
                        else
                        {
                                RmtSta&=~(1<<7);//清空引导标识
                                RmtSta&=0XF0;        //清空计数器
                        }
                }
        }
         if(TIM_GetITStatus(TIM14,TIM_IT_CC1)!=RESET)
        {
                if(READ_IR)//上升沿捕获
                {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14,TIM_ICPolarity_Falling);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TIM_SetCounter(TIM14,0);                   //清空定时器值
                        RmtSta|=0X10;                                        //标记上升沿已经被捕获
                }
                else //下降沿捕获
                {
                        Dval=TIM_GetCapture1(TIM14);//读取CCR1也可以清CC1IF标志位
                        TIM_OC1PolarityConfig(TIM14,TIM_ICPolarity_Rising); //CC4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if(RmtSta&0X10)                                        //完成一次高电平捕获
                        {
                                if(RmtSta&0X80)//接收到了引导码
                                {

                                        if(Dval>300&&Dval<800)                        //560为标准值,560us
                                        {
                                                RmtRec<<=1;        //左移一位.
                                                RmtRec|=0;        //接收到0
                                        }
                                        else if(Dval>1400&&Dval<1800)        //1680为标准值,1680us
                                        {
                                                RmtRec<<=1;        //左移一位.
                                                RmtRec|=1;        //接收到1
                                        }
                                        else if(Dval>2200&&Dval<2600)        //得到按键键值增加的信息 2500为标准值2.5ms
                                        {
                                                RmtCnt++;                 //按键次数增加1次
                                                RmtSta&=0XF0;        //清空计时器
                                        }
                                }
                                else if(Dval>4200&&Dval<4700)                //4500为标准值4.5ms
                                {
                                        RmtSta|=1<<7;        //标记成功接收到了引导码
                                        RmtCnt=0;                //清除按键次数计数器
                                }
                        }
                        RmtSta&=~(1<<4);
                }
        }
TIM_ClearFlag(TIM14,TIM_IT_Update|TIM_IT_CC1);
}

/* 红外接收驱动,检测接收到的键码,调度相应动作函数 */
void RemoteDirver(void)
{
         u8 sta=0;
    u8 t1,t2,i;
        if(RmtSta&(1<<6))//得到一个按键的所有信息了
        {
            t1=RmtRec>>24;                        //得到地址码
            t2=(RmtRec>>16)&0xff;        //得到地址反码
             if((t1==(u8)~t2)&&t1==REMOTE_ID)//检验遥控识别码(ID)及地址
            {
                t1=RmtRec>>8;
                t2=RmtRec;
                if(t1==(u8)~t2)
                        {
                                sta=t1;//键值正确
                                RmtSta&=~(1<<6);//清除接收到有效按键标识
                                if((RmtCnt==0)||(RmtCnt>5))
                                {
                                        //清除按键次数计数器
                                        for (i=0; i<sizeof(IrCodeMap)/sizeof(IrCodeMap[0]); i++) //遍历映射表
                                        {
                                                if (sta == IrCodeMap[i][0])  //在表中找到当前接收的键码后,
                                                {                                  //用对应的映射码执行函数调度,
                                                        KeyAction(IrCodeMap[i][1]);    //直接调用按键动作函数即可。
                                                        break;
                                                }
                                        }
                                }
                        }
                }
                if((sta==0)||((RmtSta&0X80)==0))//按键数据错误/遥控已经没有按下了
                {
                         RmtSta&=~(1<<6);//清除接收到有效按键标识
                        RmtCnt=0;                //清除按键次数计数器
                }
        }
}

楼主:
if(TIM_GetITStatus(TIM14,TIM_IT_CC1)!=RESET) { } 进不了

楼主:
芯片是stm32f030f4p6请教下大家

网友A:
我不太明白 是要用TIM3还是TIM14  注释也全是TIM3的 却用了TIM14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1);是TIM3的

楼主:
原本就是用Tim3的可以正常使用,但我改为Tim14却用不了,可能是我没改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明白 是要用TIM3还是TIM14  注释也全是TIM3的 却用了TIM14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 ...

谢谢。改这里就好了GPIO_PinAFConfig(IR_PORT,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