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初学者想向各位请教一个非常基本的单片机汇编程序的中断问题

楼主(2021-09-02):
是这样的我在测试一个中断例子程序(截图之前不小心把0B之后的H删掉了,调试的时候H是有的)

的时候,发现TF,EA,ET都为1,中断服务也定义了,但是无法进入中断服务,定时器仍然在计数,TF也不会自动回0

想问一下各位问题出在哪里,本人初学可能会有低级错误,感谢各位的,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主程序要跳转到0100H 以后地址, 按你主程序的长度,直接把中断卡掉了。中断用 CSEG AT 000BH 写

网友B:
ORG  000BHB  不能放在   ORG 0000H 前面。

网友A:
给你写详细点吧,
把 Main 上面的 ORG 改成 ORG 0100H
在 ORG 000BH 的前面加上
ORG 0000H
LJMP MA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写详细点吧,
把 Main 上面的 ORG 改成 ORG 0100H
在 ORG 000BH 的前面加上

实在是太感谢了,我之前在mooc上看网课的时候,老师的主函数就是0100H,我当时照抄,发现因为没有0000所以就一直进不去,因为我刚开始学,不是很能理解这个,所以我就直接把主程序改成0000,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能过,之后写第二遍就启动不了了,听你这么一说完全明白了,十分的感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ORG  000BHB  不能放在   ORG 0000H 前面。

十分感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