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817 PWM光耦隔离波形严重失真应选用什么型号的芯片,有推荐的吗?

楼主(2021-09-02):
如图电路,PWM经过光耦隔离波形严重失真,光耦用的是最常见的PC817,PWM频率40KHZ~100KHZ,最好需要2路光耦或者4路,有推荐的光耦芯片吗?

网友A:
817的截止频率是80kHz

网友B:
电路设计不合理,建议发光二极管串联光耦R4不需要,后面改并联接法

网友C:
HCPL2601 HCPL2611

网友D:
像这么高频率应该使用TLP116A之类的光耦,PC817不适合做这样的应用。

网友E:
用137之类的高速光耦吧,817速度可能不够

网友F:
如果是共地,光耦没有意义,还不如果直接驱动MOS管
调整的光耦随便找一个就可以,已经有人推荐了
再不行就用ADUM2400ARWZ数字隔离IC
4MHZ以下的频率随便你玩,这下频率足够了吧

网友G:
6N137  高速光耦,,

网友H:
这是一款实际应用电路的局部图,MCU端口设推挽模式,几十瓦负载MOS管根本摸不到发热。

网友I:
PC817是线性光耦,做开关驱动是不太好,可用TLP250,内部是推挽结构

网友J:
高速可以考虑磁隔离,高速光耦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