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HID报告符修改电脑麦克风音量呢?

楼主(2021-09-02):
如标题,可以使用HID报告符控制电脑端的麦克风音量么,可以的话怎么做呢?
目前我只能控制音量和静音麦克风。

网友A:
这个很多聊天软件都能控制的哦,不一定非得用系统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多聊天软件都能控制的哦,不一定非得用系统自带的

是的,但是我是想用芯片通过USB协议来控制电脑的麦克风音量

网友A:
这个得到电脑外设去逛逛

网友B(2022-10-18):
你好,想问一下怎么通过报告符控制电脑音量

网友C:
如果有现成的,买个成品,监控控制USB数据流,然后按照他的格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