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C语言代码在用数组判断处无法判断,再次请各位大佬出山看看

楼主:
STC89C52代码在用数组判断处无法判断,再次跪求请各位大佬出山看看
自己调试过发现是判断无效,也就是“keyword[y]==right[y]”无效,但是语言和逻辑上都没有错呀,实在想不通,还请各位指点

主要单片机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OLED.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ed P1

sbit b1=P2^0;
sbit b2=P3^3;
sbit b3=P2^1;
sbit b4=P2^2;
sbit b5=P4^2;
sbit b6=P4^3;
sbit bee=P2^4;
sbit b10=P1^0;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int right[6]={1,3,1,4,2,1};
unsigned int keyword[6]={1,3,1,4,2,1};

void delay(int ms)
{
   int ii,jj;
   if (ms<1) ms=1;
   for(ii=0;ii<ms;ii++)
     for(jj=0;jj<500;jj++);
}

void start()
{
        bee=0;
        delay(10);
        OLED_Init();
        OLED_CLS();
        OLED_Fill(0x00);
        OLED_P14x16Ch(25,1,0);
        OLED_P14x16Ch(39,1,1);
        OLED_P14x16Ch(53,1,2);
        OLED_P14x16Ch(67,1,3); //显示密码文字//
        OLED_P14x16Ch(81,1,4);
}

void beep()
{
        delay(20);
        bee=1;
        delay(100);
        bee=0;
}

void data_input()
{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char location[6]={36,46,56,66,76,86};

        start();

        while(1)
        {
                if(i<=5)
                {
                        if(b1==0)
                        {
                                delay(20);
                                while(!b1);
                                beep();
                                keyword[i]=1;
                                OLED_P6x8Str(location[i],5,"1");
                                i++;
                        }

                        if(b5==0)
                        {
                                delay(20);
                                while(!b5);
                                beep();
                                keyword[i]=2;
                                OLED_P6x8Str(location[i],5,"2");
                                i++;
                        }

                        if(b2==0)
                        {
                                delay(20);
                                while(!b2);
                                beep();
                                keyword[i]=3;
                                OLED_P6x8Str(location[i],5,"3");
                                i++;
                        }

                        if(b6==0)
                        {
                                delay(20);
                                while(!b6);
                                beep();
                                keyword[i]=4;
                                OLED_P6x8Str(location[i],5,"4");
                                i++;
                        }
                }

                if(b3==0&&i<=6)
                {
                        delay(20);
                        while(!b3);
                        beep();
                        i--;
                        OLED_P6x8Str(location[i],5," ");
                }

                if(b4==0)
                {
                        delay(20);
                        while(!b4);
                        beep();
                        break;
                }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
    data_input();
        for(y=0;y<6;y++)
        {
                if(keyword[y]==right[y])
                {
                        t++;
                }
        }
        while(1)
        {
                if(t==5)
                {
                        bee=0;
                delay(10);
                 OLED_Init();
                OLED_CLS();
                OLED_Fill(0x00);
                        OLED_P14x16Ch(30,6,3);
                        OLED_P14x16Ch(46,6,4);
                        OLED_P14x16Ch(62,6,5);
                        OLED_P14x16Ch(78,6,6);
                        delay(20);
                        bee=1;
                        delay(10000);
                        bee=0;
                }
                else
                {
                        OLED_P14x16Ch(30,6,3);
                        OLED_P14x16Ch(46,6,4);
                        OLED_P14x16Ch(62,6,7);
                        OLED_P14x16Ch(78,6,8);
                        delay(20);
                        bee=1;
                        delay(1000);
                        bee=0;
                        led=0;
                        delay(50000);
                        while(1)
                {
                                P0=0x00;
                    delay(1000);
                    P0=0xff;
                    delay(1000);
               }
                }
        }
}

网友A(2021-09-02):
这个循环进去就出不来,程序没发循环。while(1)
{
    P0=0x00;
    delay(1000);
    P0=0xff;
   delay(1000);
}

网友B:
做这样判断有和用处!Y值一样数组值一样还用判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这样判断有和用处!Y值一样数组值一样还用判断?

两个数组一样是之前为了查问题换了,原来keyword那个数组应该是空的

网友D:
把:
unsigned int right[6]={1,3,1,4,2,1};
unsigned int keyword[6]={1,3,1,4,2,1};
改成:
unsigned char code right[]={1,3,1,4,2,1};
unsigned char code keyword[]={1,3,1,4,2,1};
试试,别谈理论,试完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循环进去就出不来,程序没发循环。while(1)
{
    P0=0x00;

我知道这里跳不出来但我想问的问题是
for(y=0;y<6;y++)
        {
                if(keyword[y]==right[y])
                {
                        t++;
                }
        }
这里的判断为什么不起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把:
unsigned int right[6]={1,3,1,4,2,1};
unsigned int keyword[6]={1,3,1,4,2,1};

已经试过了,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已经试过了,没用

for(y=0;y<6;y++)
        {
                if(keyword[y]==right[y])
                {
                        t++;
                }
        }
你这里只跑一次,跑完t = 6;
之后进入while(1) 这里就再也不跑了,你说的不起作用是什么不起作用? 不相等? t不变6?

网友C:
按道理是t变成6进入循环,循环判断t==6,然后执行t=6时的程序,但是始终执行的是else后的程序,我想不通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按道理是t变成6进入循环,循环判断t==6,然后执行t=6时的程序,但是始终执行的是else后的程序,我想不通是 ...

t==6 执行else,没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t==6 执行else,没错啊~?

那个是之前调试错误的时候改的忘了改为“t==6”,但就算改为"t==6"这个判断仍然是不起作用的,我很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之前调试错误的时候改的忘了改为“t==6”,但就算改为"t==6"这个判断仍然是不起作用的,我很迷

我改为“t==6”
运行后直接按b4
可以进if(t==6)啊~

你如何判断进哪个?

另外
你开头#define led P1
在else内又是用P0=0x00;
你硬件是接哪组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这里跳不出来但我想问的问题是
for(y=0;y

你根据什么说判断不起作用。

网友F:
代码我没有细看, 不知道right和keword的值在中间过程有没有变化.

但是根据你的描述, 你看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 看看right[y] == keyword[y]是否存在?

可以试试用下面的方法再试试看看:
volatile unsigned int right[6]={1,3,1,4,2,1};
volatile unsigned int keyword[6]={1,3,1,4,2,1};

网友B:
从哪里你得出无法正确判断的结论?

网友B:
代码执行后t等于多少知道?

网友B:
而且那段代码只能执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