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实时容量的测试

楼主:
现在用的是EBC-A01(几百块钱)的设备测试电池的容量,可惜不能测试实时的电池容量,只能最终测出电池的总容量。

哪个有能测试实时容量设备推荐?价格要在1500以内!

网友A(2021-09-02):
实时容量,也要先全部充放电一次吧。
用库仑计充放电一次后,就可以显示实时容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时容量,也要先全部充放电一次吧。
用库仑计充放电一次后,就可以显示实时容量了

我说设备  不是问你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说设备  不是问你芯片。。。

说的就是设备啊,库仑计!!!
至于库仑计是采用单片机和ADC或者采用专用的库仑计芯片,就随你选择了

网友C:
以当下的技术,没有可以测出实时容量的设备,芯片更是不可能存在。
当下所谓的实时容量,是根据放电情况和实时电压进行推测的,与实际差距有多大没人说得清,只有新的合规电池+牛逼的算法才能比较靠谱,否则和算命差不多。
库仑计从字面上看应是个计量库仑(Coulomb)用的,用一个芯片就能搞定从检测到显示目前技术是没可能的;而一个芯片名称叫xx计的还真罕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以当下的技术,没有可以测出实时容量的设备,芯片更是不可能存在。
当下所谓的实时容量,是根据放电情况和 ...

所以才说楼主一看库仑计,就以为只是芯片,而一般说的库仑计都是说的库仑计芯片(如LTC2941库仑计)都要配单片机或者上位机使用。
而且实时的电池容量,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每个电池容量都不一样,库仑计必须经过电池充分的充放电才能获知电池的初始容量,在库仑计的里面还有一个容量调整的算法,会根据电池循环次数,充放电情况调整其实际容量,有些库仑计芯片,还可以通过温度对容量进行实时纠正。
库仑计和电池要搭配,不能随意更换电池,否则会造成严重的计量误差。
所以测试实时的电池容量的设备,现在还真没有。除非每测一个或一组电池,都重新校准。或者每块电池都搭配库仑计,就像笔记本电池一样

网友D:
你说的是不是类似于苹果手机那样 可以看到电池健康信息的那种  随时可以看到手机还剩多少容量

网友E:
它们可能意味着与 iPhone 或其他智能手机一样的电池测量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