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ROM和RAM

楼主:
单片机的ROM和RAM----我们选型mcu的时候内存空间一定是要考虑的参数,比如ROM、RAM

1.DRAM分为很多种,主要有SRAM、FPRAM/FastPage、EDORAM、SDRAM、DDR RAM、RDRAM、SGRAM、WRAM,哪些是常用的?驱动像素高的屏幕是不是用SDRAM多一点?为什么?

2.ROM和falsh是同一个东西吗?

3.ROM、RAM,很多软件工程师说1M的ROM或者512K的RAM已经很大,那么ROM、RAM分别大于多少的时候是比较大的一个概念呢?比如针对一般的消费类电子的应用

网友A(2021-09-03):
Flash 就是 ROM
简单的讲,
ROM 就是存你的程序的,根据你的应用,以及你需要制作的功能,决定你需要的 ROM 的大小。
RAM 就是存放变量的地方,根据你的程序需要用到多少变量,决定,你需要的RAM的大小。
各种不同的RAM 决定性区别就是访问速度,或者说读写速度,1M的ROM的确很大了,如果不是用来存放字库或者第三方函数的话,你自己一个人从0编程序的话,只要不是瞎编,你能编到1M的ROM都不够的话,手都能断了。相对于1M的ROM,如果配上512K的RAM, 那真的是大的离谱了,就像我之前说的 RAM是存放变量用的。你相当于一个程序,其中有一半是变量。当然,实际应用中可以把RAM用来缓存你的CODE,来加快运行速度,但不是必须的。

网友B:
最通俗易懂的解释:  ROM就好比你电脑的硬盘,RAM就好比你电脑的内存条或者显卡的显存。

网友C:
ROM和falsh是同一个东西吗?
回复:falsh是快速可擦除的一类ROM

网友D:
引用 网友A:
Flash 就是 ROM
简单的讲,
ROM 就是存你的程序的,根据你的应用,以及你需要制作的功能,决定你需要的  ...

谢谢你说了那么多  但是我还是没搞懂  怎样才算大

网友E:
FLASH 就是单片机的ROM
但是ROM不一定时FLASH。
早期的mcu很多是没有内置的ROM的,需要外置的ROM去扩展。
现在还有的ROM是一次性烧录的,叫OTP。
也有MTP,就是多次烧录,一般是1000只有。
还有就是flash。一般是1万次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通俗易懂的解释:  ROM就好比你电脑的硬盘,RAM就好比你电脑的内存条或者显卡的显存。

透彻!那ROM和RAM还可以分出来好多种类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FLASH 就是单片机的ROM
但是ROM不一定时FLASH。
早期的mcu很多是没有内置的ROM的,需要外置的ROM去扩展。 ...

那ROM和RAM多大才算大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OM和falsh是同一个东西吗?
回复:falsh是快速可擦除的一类ROM

你扣发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说了那么多  但是我还是没搞懂  怎样才算大

怎样才算大主要还是要看你的需求, 大是没有底的,有了1M,你会要 1G,有了 1G 你会要 1T。
当你编写的程序,只有30K的时候 64K的Rom就足够大了。当你编的程序有2M的时候,1M的ROM都太小了。当你普遍编写的程序都在10K上下的时候,16K的Rom就算够用了,64K的Rom就算很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透彻!那ROM和RAM还可以分出来好多种类型

在单片机领域,不要纠结RAM的种类, 以前老产品因为RAM不够用,会扩充外置的RAM,但现在RAM不够用一般都是从选型上解决。 做屏幕显示,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般都是直接调用库函数还实现。 如果要做显示缓存处理,算法会很庞大。拿12864举例。  点阵是128*64 ,也就是8192个点。因为是单色显示,所以,一个字节8位,需要1024个字节来存储显示信息,也就是常说的1K内存。当然,这只是单色,如果是彩色,比如64色,那么就需要64k内存。 如果是800*480的彩屏,显示缓存会达到3000K,这就得用显卡来处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怎样才算大主要还是要看你的需求, 大是没有底的,有了1M,你会要 1G,有了 1G 你会要 1T。
当你编写的程序 ...

谢谢如此耐心 形象的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单片机领域,不要纠结RAM的种类, 以前老产品因为RAM不够用,会扩充外置的RAM,但现在RAM不够用一般都 ...

兄弟   谢谢你   学习了很多。。。看来显示屏驱动学问很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单片机领域,不要纠结RAM的种类, 以前老产品因为RAM不够用,会扩充外置的RAM,但现在RAM不够用一般都 ...

1.这个点和字节怎么关联起来的呢?

2.800*480  缓存会达到3000K  这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这个点和字节怎么关联起来的呢?

2.800*480  缓存会达到3000K  这是怎么计算的

64色才会到3000k,  单色只需要800*480/8 = 47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