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款能输出一组互补TTL信号的芯片

楼主(2021-09-02):
一款逻辑芯片,一路数字输入,两路数字输出,输出信号一路与输入信号同相,另一路与输入信号反相,两路输出信号的时序严格互补(信号反转时上升沿和下降沿同时触发),电平信号为ttl或者cmos。

网友A:
不是问过这个问题了吗?已经有人给你推荐了SN74LVC2G14DCKR
像这种调速数字IC,延时一般不会超过5nS
我很好奇,你在做什么电路?200MHZ的高频速度都不够你用的

网友B:
如果对封装没有要求,频率可以接受,IR2110之类的驱动电路可以参考。

网友B:
使用之类IC注意将COM与VSS并联,VI与VCC并联。

网友B:
8脚封装的IR2103将COM与VS并联,VCC与VB并联,可以在HO和LO输出互补的驱动脉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脚封装的IR2103将COM与VS并联,VCC与VB并联,可以在HO和LO输出互补的驱动脉冲了

辛苦大佬回复,芯片是帮老师找的,我自己确实是很不了解这些,我再研究一下这个方案,和老师讨论一下,感恩

网友C:
用触发器芯片就可以,比如D触发器,触发器都有两个完全相反的输出端,完全同步变化。用反相器的话输出不会完全同步,会有ns级别的延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触发器芯片就可以,比如D触发器,触发器都有两个完全相反的输出端,完全同步变化。用反相器的话输出不会 ...

CD4013确实可以做到,问题是楼主要求的封装可能比较可能,如果对封装没有要求,D触发器确实可以

网友B:
TC7W74FK这个8脚封装的单D触发器比较接近你的要求https://www.docin.com/p-334391136.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触发器芯片就可以,比如D触发器,触发器都有两个完全相反的输出端,完全同步变化。用反相器的话输出不会 ...

用触发器需要时钟信号,对于楼主的要求,时钟频率会很高。

网友E:
你电路的功能好像可以用单片机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