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过欠压检测设备代码

楼主(2021-09-02):
自己写的过欠压检测设备,可累计单次运行时间及总运行时间,也可以进行阈值判断并警报、记录,通过12864显示出来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rtc.h"
#include "key.h"
#include "spi.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adc.h"

unsigned char r_sec; //单次老炼 秒
unsigned char r_min; //单次老炼 分
unsigned int r_hor;  //单次老炼 时

unsigned char a_sec; //累积老炼 秒
unsigned char a_min; //累积老炼 分
unsigned int a_hor;  //累积老炼 时

#define N 10 //每通道采10次
#define M 2 //为2个通道

vu16 AD_Value[10][2]; //用来存放ADC转换结果,也是DMA的目标地址
vu16 After_filter[2]; //用来存放求平均值之后的结果
u16 i;

u16 ad1;
u16 ad2;

u32 rcounter;        //RTC运行秒数
u8 Buffer[4] = {0};  //累积老炼总秒数的8位数据缓存数组
u32 acount;          //flash存储的累积老炼秒数
u32 nacount;         //运行时累积老炼秒数

#define SIZE sizeof(Buffer) //缓存数组的大小

u32 count4;

#define temp2 count4%86400  //单天运行的秒数

#define FLASH_SIZE 8*1024*1024  //FLASH字节个数

int main(void)
{
   u8 t;
         u32 count3 = 0;
         u32 count2 = 0;   //运行时与RTC的差值
         u32 count1 = 0;   //运行时RTC的初值
         u8  fcount1 = 0;  //初值锁存标志
         u16 hcur1;
         u8  lcur1;
         u16 hcur2;
         u8  lcur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KEY_Init();          //开关初始化
          SPI_Flash_Init();    //flash初始化
          Adc_Init();
          DMA_Configuration();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开机显示字符******************/
          OLED_ShowString(20,0, "****TEST",16);

    OLED_ShowString(0,16, "h:",12);
          OLED_ShowString(12,16,"0000",16);
    OLED_ShowString(56,16, "m:",12);
          OLED_ShowString(68,16,"00",16);
    OLED_ShowString(92,16, "s:",12);
          OLED_ShowString(104,16,"00",16);

    OLED_ShowString(0,32, "h:",12);
                OLED_ShowString(12,32,"0000",16);
    OLED_ShowString(56,32, "m:",12);
                OLED_ShowString(68,32,"00",16);
    OLED_ShowString(92,32, "s:",12);
                OLED_ShowString(104,32,"00",16);

                OLED_ShowString(0,48, "u:",12);
                OLED_ShowString(12,48,"000.0A",16);

                OLED_ShowString(68,48, "d:",12);
                OLED_ShowString(80,48,"000.0A",16);

    OLED_Refresh_Gram();

        while(RTC_Init())                //RTC初始化        ,一定要初始化成功
  {
                delay_ms(800);
  }

        while(SPI_Flash_ReadID()!=W25Q64)//Flash ID检测
        {
                delay_ms(1800);
  }

  SPI_Flash_Read(Buffer,FLASH_SIZE-100,SIZE); //读上次累积的时间

  acount = Buffer[0] + Buffer[1]*255 + Buffer[2]*65536 + Buffer[3]*16777216;
  a_sec = ((acount%86400)%3600)%60; //上次老炼秒
        a_min = ((acount%86400)%3600)/60; //上次老炼分
        a_hor = acount/3600;              //上次老炼时

        while(1)
        {

                filter();
                ad1 = GetVolt(After_filter[0]);
                ad2 = GetVolt(After_filter[1]);

                hcur1 = ad1/10;
                lcur1 = ad1%10;

                hcur2 = ad2/10;
                lcur2 = ad2%10;

                if(KEY0 == 0)                  //判断是否正常运行,0为正常,1为异常
                {
                        LED0 = 1;
                        if(fcount1 == 0)             //获取此时RTC的值
      {
                    count1 = RTC_GetCounter();
                                delay_ms(500);
        fcount1 = 1;
                        }
      if(fcount1 == 1)
      {
                          count2 = rcounter - count1; //获取差值

                          count4 = count3 + count2;

                          nacount = acount + count4;

                          a_sec = ((nacount%86400)%3600)%60; //获取此次累积运行秒
                          a_min = ((nacount%86400)%3600)/60; //获取此次累积运行分
                          a_hor = nacount/3600;                                                         //获取此次累积运行时

                          Buffer[0] = nacount;
                          Buffer[1] = nacount>>8;
                    Buffer[2] = nacount>>16;
                          Buffer[3] = nacount>>24;

                          SPI_Flash_Write((u8*)Buffer,FLASH_SIZE-100,SIZE); //保存此次累积运行的时间

                                r_sec = (temp2%3600)%60;  //获取单次运行秒
                                r_min = (temp2%3600)/60;  //获取单次运行分
                                r_hor =  count4/3600;     //获取单次运行时
                                if(r_hor>=999)
                                {
                                        r_hor = 0;
                                }
                        }
    }

                else
                {
                  fcount1 = 0;
                        count3 = count4;
                        LED0 = 0;//蜂鸣器响;
    }

                if(KEY1 == 0) //单次运行各状态复位
                {
                        fcount1= 0;
                        count2 = 0;
                        count3 = 0;
                        count4 = 0;
      r_sec = 0;
                  r_min = 0;
                  r_hor = 0;
      acount = Buffer[0] + Buffer[1]*255 + Buffer[2]*65536 + Buffer[3]*16777216;
                }

                if(WK_UP == 1) //累积运行及单次运行各状态复位
                {
                        acount = 0;
                        nacount = 0;
                        fcount1= 0;
                        count2 = 0;
                        count3 = 0;
                        count4 = 0;
      r_sec = 0;
                  r_min = 0;
                  r_hor = 0;
                        a_sec = 0;
                  a_min = 0;
                  a_hor = 0;
                  Buffer[0] = 0;
                        Buffer[1] = 0;
                        Buffer[2] = 0;
                        Buffer[3] = 0;
                        SPI_Flash_Write(Buffer,FLASH_SIZE-100,SIZE);
    }

                if(t!=calendar.sec) //更新屏幕显示
                {

                        t = calendar.sec;

                        OLED_ShowNum(12,16,r_hor,4,16);
                        OLED_ShowNum(68,16,r_min,2,16);
                        OLED_ShowNum(104,16,r_sec,2,16);

                  OLED_ShowNum(12,32,a_hor,4,16);
                        OLED_ShowNum(68,32,a_min,2,16);
                        OLED_ShowNum(104,32,a_sec,2,16);

                        OLED_ShowNum(12,48,hcur1,3,16);
                        OLED_ShowNum(44,48,lcur1,1,16);

                        OLED_ShowNum(80,48,hcur2,3,16);
                        OLED_ShowNum(112,48,lcur2,1,16);

                        OLED_Refresh_Gram();

                }
        }
}

以上代码下载:

网友A:
这个是用的什么传感器?原理图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