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PAJ7620手势识别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识别系统程序设计

楼主(2021-09-02):
项目描述:模块采用ATK-PAJ7620_V1.2,自带九种手势识别,支持上、下、左、右、前、后、顺时针旋转、逆时针旋转和挥动的手势动作识别,STM32与模块之间采用IIC进行通信,识别不同的手势通过IIC读取模块寄存器的值是不相同的,根据识别不同手势的值控制对应的器件。4个灯的亮灭分别代表4种手势的识别,STM32通过IO口控制灯亮灭,例如判别为第一种手势,灯1亮,第二个手势灯1灭灯2亮,识别不了按照前面的方式亮。风扇控制方面采用PWM波控制,三个PWM波分别为低中高,然后满占空比对应全开,0占空比对应关,以此对应5种手势状态。

项目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1.基于正点原子的ATK-PAJ7620红外手势识别模块IIC通信与手势判别
2.基于L298N的PWM电机控制
3.LED灯的控制

硬件部分:
1.STM32最小系统
2.L298N电机驱动模块及电机和扇叶
3.LED灯模块
4.ATK-PAJ7620手势识别模块
最小系统的原理图如下所示:

STM32最小系统

STM32最小系统

硬件连接为:
1.ATK-PAJ7620 IIC PB10:SCL PB11:SDA
2.L298N PWM控制口:PB5
3.LED接口:PB6 PB7 PB8 PB9

首先是ATK-PAJ7620模块的IIC初始化
#include "paj7620u2_iic.h"
#include "paj7620u2.h"
#include "delay.h"

//PAJ2670 I2C初始化
void GS_i2c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使能GPIOB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50Mhz速度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GPIO_Pin_11);//PB10,PB11 输出高

}

//产生IIC起始信号
static void GS_IIC_Start(void)
{
        GS_SDA_OUT();//sda线输出
        GS_IIC_SDA=1;
        GS_IIC_SCL=1;
        delay_us(4);
         GS_IIC_SDA=0;//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_us(4);
        GS_IIC_SCL=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产生IIC停止信号
static void GS_IIC_Stop(void)
{
        GS_SDA_OUT();//sda线输出
        GS_IIC_SCL=0;
        GS_IIC_SDA=0;//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_us(4);
        GS_IIC_SCL=1;
        GS_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delay_us(4);
}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0,接收应答成功
static u8 GS_IIC_Wait_Ack(void)
{
        u8 ucErrTime=0;
        GS_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GS_IIC_SDA=1;delay_us(3);
        GS_IIC_SCL=1;delay_us(3);
        while(GS_READ_SDA)
        {
                ucErrTime++;
                if(ucErrTime>250)
                {
                        GS_IIC_Stop();
                        return 1;
                }
        }
        GS_IIC_SCL=0;//时钟输出0
        return 0;
}

//产生ACK应答
static void GS_IIC_Ack(void)
{
        GS_IIC_SCL=0;
        GS_SDA_OUT();
        GS_IIC_SDA=0;
        delay_us(3);
        GS_IIC_SCL=1;
        delay_us(3);
        GS_IIC_SCL=0;
}

//不产生ACK应答
static void GS_IIC_NAck(void)
{
        GS_IIC_SCL=0;
        GS_SDA_OUT();
        GS_IIC_SDA=1;
        delay_us(2);
        GS_IIC_SCL=1;
        delay_us(2);
        GS_IIC_SCL=0;
}

//IIC发送一个字节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1,有应答
//0,无应答
static void GS_IIC_Send_Byte(u8 txd)
{
    u8 t;
        GS_SDA_OUT();
    GS_IIC_SCL=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for(t=0;t<8;t++)
    {
                if((txd&0x80)>>7)
                        GS_IIC_SDA=1;
                else
                        GS_IIC_SDA=0;
                txd<<=1;
                delay_us(5);
                GS_IIC_SCL=1;
                delay_us(5);
                GS_IIC_SCL=0;
                delay_us(5);
    }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static u8 GS_IIC_Read_Byte(u8 ack)
{
        u8 i,receive=0;
        GS_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for(i=0;i<8;i++ )
        {
                GS_IIC_SCL=0;
                delay_us(4);
          GS_IIC_SCL=1;
                receive<<=1;
                if(GS_READ_SDA)receive++;
          delay_us(4);
        }
        if (!ack)
                GS_IIC_NAck();//发送nACK
        else
                GS_II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ceive;
}

//PAJ7620U2写一个字节数据
u8 GS_Write_Byte(u8 REG_Address,u8 REG_data)
{
        GS_IIC_Start();
        GS_IIC_Send_Byte(PAJ7620_ID);
        if(GS_IIC_Wait_Ack())
        {
                GS_IIC_Stop();//释放总线
                return 1;//没应答则退出

        }
        GS_IIC_Send_Byte(REG_Address);
        GS_IIC_Wait_Ack();
        GS_IIC_Send_Byte(REG_data);
        GS_IIC_Wait_Ack();
        GS_IIC_Stop();

        return 0;
}

//PAJ7620U2读一个字节数据
u8 GS_Read_Byte(u8 REG_Address)
{
        u8 REG_data;

        GS_IIC_Start();
        GS_IIC_Send_Byte(PAJ7620_ID);//发写命令
        if(GS_IIC_Wait_Ack())
        {
                 GS_IIC_Stop();//释放总线
                 return 0;//没应答则退出
        }
        GS_IIC_Send_Byte(REG_Address);
        GS_IIC_Wait_Ack();
        GS_IIC_Start();
        GS_IIC_Send_Byte(PAJ7620_ID|0x01);//发读命令
        GS_IIC_Wait_Ack();
        REG_data = GS_IIC_Read_Byte(0);
        GS_IIC_Stop();

        return REG_data;
}
//PAJ7620U2读n个字节数据
u8 GS_Read_nByte(u8 REG_Address,u16 len,u8 *buf)
{
        GS_IIC_Start();
        GS_IIC_Send_Byte(PAJ7620_ID);//发写命令
        if(GS_IIC_Wait_Ack())
        {
                GS_IIC_Stop();//释放总线
                return 1;//没应答则退出
        }
        GS_IIC_Send_Byte(REG_Address);
        GS_IIC_Wait_Ack();

        GS_IIC_Start();
        GS_IIC_Send_Byte(PAJ7620_ID|0x01);//发读命令
        GS_IIC_Wait_Ack();
        while(len)
        {
                if(len==1)
                {
                        *buf = GS_IIC_Read_Byte(0);
                }
                else
                {
                        *buf = GS_IIC_Read_Byte(1);
                }
                buf++;
                len--;
        }
        GS_IIC_Stop();//释放总线

        return 0;

}
//PAJ7620U2唤醒
void GS_WakeUp(void)
{
        GS_IIC_Start();
        GS_IIC_Send_Byte(PAJ7620_ID);//发写命令
        GS_IIC_Stop();//释放总线
}

PWM初始化:配置TIM3定时器产生PWM频率为80KHZ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通用定时器3中断初始化
//这里时钟选择为APB1的2倍,而APB1为36M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这里使用的是定时器3!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时钟使能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计数到5000为500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10Khz的计数频率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LED1=!LED1;
                }
}

//TIM3 PWM部分初始化
//PWM输出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3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3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 ENABLE); //Timer3部分重映射  TIM3_CH2->PB5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3 CH2的PWM脉冲波形        GPIOB.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TIM_CH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初始化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3 Channel2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3 OC2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3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3

}

LED灯初始化不再赘述,ATK-PAJ7620功能函数如下,主要通过IIC通信返回的数据再结合手册可做判断模块识别到为什么手势进而进行相应的控制
#include "paj7620u2.h"
#include "paj7620u2_cfg.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选择PAJ7620U2 BANK区域
void paj7620u2_selectBank(bank_e bank)
{
        switch(bank)
        {
                case BANK0: GS_Write_Byte(PAJ_REGITER_BANK_SEL,PAJ_BANK0);break;//BANK0寄存器区域
                case BANK1: GS_Write_Byte(PAJ_REGITER_BANK_SEL,PAJ_BANK1);break;//BANK1寄存器区域
        }

}

//PAJ7620U2唤醒
u8 paj7620u2_wakeup(void)
{
        u8 data=0x0a;
        GS_WakeUp();//唤醒PAJ7620U2
        delay_ms(5);//唤醒时间>700us
        GS_WakeUp();//唤醒PAJ7620U2
        delay_ms(5);//唤醒时间>700us
        paj7620u2_selectBank(BANK0);//进入BANK0寄存器区域
        data = GS_Read_Byte(0x00);//读取状态
        if(data!=0x20) return 0; //唤醒失败

        return 1;
}

//PAJ7620U2初始化
//返回值:0:失败 1:成功
u8 paj7620u2_init(void)
{
        u8 i;
        u8 status;

        GS_i2c_init();//IIC初始化
        status = paj7620u2_wakeup();//唤醒PAJ7620U2
        if(!status) return 0;
    paj7620u2_selectBank(BANK0);//进入BANK0寄存器区域
        for(i=0;i<INIT_SIZE;i++)
        {
                GS_Write_Byte(init_Array[i][0],init_Array[i][1]);//初始化PAJ7620U2
        }
    paj7620u2_selectBank(BANK0);//切换回BANK0寄存器区域

        return 1;
}

//主菜单
void paj7620u2_test_ui(void)
{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Fill(30,170,300,300,WHITE);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KEY1:   Gesrure test");//手势识别测试
        LCD_ShowString(30,190,200,16,16,"KEY0:   Ps test     ");//接近距离测试

}

//手势识别测试
void Gesrure_test(void)
{
        u8 i;
    u8 status;
        u8 key;
        u8 data[2]={0x00};
        u16 gesture_data;
        u8 ledflash=0;

        paj7620u2_selectBank(BANK0);//进入BANK0
        for(i=0;i<GESTURE_SIZE;i++)
        {
                GS_Write_Byte(gesture_arry[i][0],gesture_arry[i][1]);//手势识别模式初始化
        }
        paj7620u2_selectBank(BANK0);//切换回BANK0
        i=0;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        LCD_Fill(30,170,300,300,WHITE);
//        LCD_ShowString(30,180,200,16,16,"KEY_UP: Exit the test");
//        LCD_ShowString(30,210,200,16,16,"Gesrure test");
//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蓝色
        while(1)
        {
        key = KEY_Scan(0);
                if(key==WKUP_PRES)
                {
                        GS_Write_Byte(PAJ_SET_INT_FLAG1,0X00);//关闭手势识别中断输出
                        GS_Write_Byte(PAJ_SET_INT_FLAG2,0X00);
                        break;
                }
        status = GS_Read_nByte(PAJ_GET_INT_FLAG1,2,&data[0]);//读取手势状态
                if(!status)
                {
                        gesture_data =(u16)data[1]<<8 | data[0];
                        if(gesture_data)
                        {
                                switch(gesture_data)
                                {
                                        case GES_UP: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9);TIM_SetCompare2(TIM3,1000);
                                                                   printf("Up\r\n");            ledflash=1;      break; //向上
                                        case GES_DOWM: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9);TIM_SetCompare2(TIM3,1000);
                                                                          printf("Dowm\r\n");          ledflash=1;      break; //向下
                                        case GES_LEF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9);TIM_SetCompare2(TIM3,1000);
                                                                         printf("Left\r\n");          ledflash=1;      break; //向左
                                        case GES_RIGH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9);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TIM_SetCompare2(TIM3,1000);
                                                                       printf("Right\r\n");         ledflash=1;      break; //向右
                                        case GES_FORWARD: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9);TIM_SetCompare2(TIM3,1000);
                                                                       printf("Forward\r\n");       ledflash=1;      break; //向前
                                        case GES_BACKWARD: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9);TIM_SetCompare2(TIM3,0);
                                                                       printf("Backward\r\n");      ledflash=1;      break; //向后
                                        case GES_CLOCKWIS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9);TIM_SetCompare2(TIM3,50);
                                                                       printf("Clockwise\r\n");     ledflash=1;      break; //顺时针
                                        case GES_COUNT_CLOCKWIS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9);TIM_SetCompare2(TIM3,200);
                                                                          printf("AntiClockwise\r\n"); ledflash=1;      break; //逆时针
                                        case GES_WAVE: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9);TIM_SetCompare2(TIM3,550);
                                                                       printf("Wave\r\n");          ledflash=1;      break; //挥动
                                        default:  ledflash=0; break;

                                }
                if(ledflash)//DS1闪烁
                                {
//                                        LED1=0;delay_ms(80);LED1=1;delay_ms(80);
//                                        LED1=0;delay_ms(80);LED1=1;delay_ms(80);
                                        delay_ms(300);
                                        //LCD_ShowString(40,250,200,16,24,"                        ");
                                        ledflash=0;
                                }
                        }

                }
                delay_ms(50);
//                i++;
//                if(i==5)
//                {
//                        LED0=!LED0;//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                        i=0;
//                }
        }
}

//接近检测测试
void Ps_test(void)
{
        u8 i;
        u8 key;
        u8 data[2]={0x00};
        u8 obj_brightness=0;
        u16 obj_size=0;

        paj7620u2_selectBank(BANK0);//进入BANK0
        for(i=0;i<PROXIM_SIZE;i++)
        {
                GS_Write_Byte(proximity_arry[i][0],proximity_arry[i][1]);//接近检测模式初始化
        }
        paj7620u2_selectBank(BANK0);//切换回BANK0
        i=0;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Fill(30,170,300,300,WHITE);
        LCD_ShowString(30,180,200,16,16,"KEY_UP: Exit the test");
        LCD_ShowString(30,210,200,16,16,"Ps test");
        LCD_ShowString(30,240,200,16,16,"Brightness");
        LCD_ShowString(160,240,200,16,16,"Size");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蓝色

        while(1)
        {
                key = KEY_Scan(0);
                if(key==WKUP_PRES) break;

                obj_brightness = GS_Read_Byte(PAJ_GET_OBJECT_BRIGHTNESS);//读取物体亮度
                data[0] = GS_Read_Byte(PAJ_GET_OBJECT_SIZE_1);//读取物体大小
                data[1] = GS_Read_Byte(PAJ_GET_OBJECT_SIZE_2);
                obj_size = ((u16)data[1] & 0x0f)<<8 | data[0];
                LCD_ShowxNum(50,270,obj_brightness,3,24,0);
                LCD_ShowxNum(152,270,obj_size,3,24,0);
                printf("obj_brightness: %d\r\n",obj_brightness);
        printf("obj_size: %d\r\n",obj_size);

                delay_ms(100);
//                i++;
//                if(i==5)
//                {
//                    LED0=!LED0;//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                        i=0;
//                }
        }

}
//PAJ7620U2传感器测试
void paj7620u2_sensor_test(void)
{
         u8 i=0;
         u8 key;

   paj7620u2_test_ui();//主菜单显示
         while(1)
         {
                 key = KEY_Scan(0);//按键扫描
                 if(key)
                 {
                         switch(key)
                         {
                                 case KEY1_PRES:  Gesrure_test();   break;//手势检测模式
                                 case KEY0_PRES:  Ps_test();        break;//接近检测模式
                         }
                         paj7620u2_test_ui();
                 }
                delay_ms(50);
                i++;
                if(i==5)
                {
                    //LED0=!LED0;//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i=0;
                }

         }
}

代码工程与pdf资料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不错的应用,那天也买一个模块来实验。

网友B(2022-02-07):
值得一试

网友C:
这个手势识别模块属于图像识别范畴么?

楼主(2022-03-31):
引用 网友C:
这个手势识别模块属于图像识别范畴么?

不属于,只是红外感知

网友D:
写的很详细,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C:
感觉这个手势识别错误率有点高哦!

网友E(2022-10-26):
空了来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F(2023-03-05):
反手给你个赞,实测,程序可用。

网友E(2023-04-26):
写的可以,支持!!!

网友G(2025-03-10):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手势识别错误率有点高哦!

改良后应该可以提高准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