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LED灯怎样从暗到亮?

楼主(2021-09-03):
各位大佬,如题怎样编写LED灯可以从暗到亮的起动。用P3.7来控制PMOS管。

网友A:
输出占空比可调的PWM脉冲

网友B:
好家伙  我程序都给你发出来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LED0=P1^0;// 用sbit 关键字 定义 LED到P1.0端口,LED是自己任意定义且容易记忆的符号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函数声明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CYCLE=600,PWM_LOW=0;        //定义周期并赋值
        while (1)                                                                         //主循环
                        {
                                 LED0=1;
                                 Delay(60000);                                //特意加延时,可以看到熄灭的过程
                                 for(PWM_LOW=1;PWM_LOW<CYCLE;PWM_LOW++)//PWM_LOW表示低
                                        {
                                 //电平时间,这个循环中低电平时长从1累加到CYCLE(周期)的值,即600次
                                                        LED0=0;        //点亮LED
                                                        Delay(PWM_LOW);//延时长度,600次循环中从1加至599
                                                        LED0=1;        //熄灭LED
                                                        Delay(CYCLE-PWM_LOW);//延时长度,600次循环中从599减至1
                                        }
                                        LED0=0;
                                        for(PWM_LOW=CYCLE-1;PWM_LOW>0;PWM_LOW--)
                                        { //与逐渐变亮相反的过程
                                                LED0=0;
                                                Delay(PWM_LOW);
                                                LED0=1;
                                                Delay(CYCLE-PWM_LOW);
                                        }
                        }
}
/*------------------------------------------------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6553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网友C:
在简单一点网上有专门调光的IC卖,用555都可以搭个调光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家伙  我程序都给你发出来
#include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 ...

谢谢,你是最快的,最直接的帮忙,

网友E:
使用PWM控制应该很容易,在这个论坛上寻找一些示例项目。

网友F:
PWM 控制占空比,或者定时器,模拟PWM改变占空比。

网友G:
100Hz   PWM占空比5%----90%每200ms增加5%

网友H:
例如亮度30%频率100Hz,10毫秒内3毫秒点亮,7毫秒熄灭,频率高就会产生视觉暂留,这就叫PWM调光的原理,懂?

网友I:
最简单的调亮度的
void timer1() interrupt 12
{       zq++;       //周期
      if(zq == 250)
              zq = P1 = 0;
      if(zkb == zq)      //调zkb就能调亮暗
     P1 = 0xff;

网友J:
用定时器模拟pwm,调占空比,占空比越大越亮

网友K:
利用PWM调占空比,用定时器控制从0%一直到100%。你就能看到led的亮度变化

楼主:
F:\单片机文件\锐志流光灯\锐志转向流光灯

楼主:
/***使用STC8F1K08S2-SOP16为主控转向流光灯
1、上电扫描蓝光从两边向中间流光一次——蓝光从L6流向L1一次——黄光从L1流向L1一次——蓝光呼吸灯两次后灭。
2、双闪时,左右同时接到信号,左右跟随信号同时流光。
3、接收到左或右转向信号时相应方向流光一次常亮,中断灭。
4、断开左或右转向信号时,延时2秒日行灯LED11 100%亮度。
*****/

#include <STC8.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端口引脚定义*****/
sbit KEYL=P5^4;    //设置左方向触发信号

sbit LED1=P3^2;    //左方向流光灯设定
sbit LED2=P3^3;
sbit LED3=P3^4;
sbit LED4=P3^5;
sbit LED5=P3^6;
sbit LED6=P3^7;

sbit YU=P1^3;
sbit BU=P1^2;

bit signl=0;       //触发状态标志
//bit signk=0;
u16 count3=0,num;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延时函数
void keyScan();                           //触发子程序函数
void Led_YU();             //呼吸灯函数

/*********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0Init()                //5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自动重装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2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T0中断
}
/********左流光函数*********/
void Led_L()
{
YU=1;
        if(num>50)              {LED1=1;LED2=0;LED3=0;LED4=0;LED5=0;LED6=0;}
        else if(num<=50&&num>40){LED1=1;LED2=1;LED3=0;LED4=0;LED5=0;LED6=0;}
        else if(num<=40&&num>30){LED1=1;LED2=1;LED3=1;LED4=0;LED5=0;LED6=0;}
        else if(num<=30&&num>20){LED1=1;LED2=1;LED3=1;LED4=1;LED5=0;LED6=0;}
        else if(num<=20&&num>10){LED1=1;LED2=1;LED3=1;LED4=1;LED5=1;LED6=0;}
        else if(num>0&&num==10) {LED1=1;LED2=1;LED3=1;LED4=1;LED5=1;LED6=1;}
}
/*******右流光函数******/
/**void Led_R()
{
        if(num>50)              {LED6=1;LED7=0;LED8=0;LED9=0;LEDA=0;}
        else if(num<=50&&num>40){LED6=1;LED7=1;LED8=0;LED9=0;LEDA=0;}
        else if(num<=40&&num>30){LED6=1;LED7=1;LED8=1;LED9=0;LEDA=0;}
        else if(num<=30&&num>20){LED6=1;LED7=1;LED8=1;LED9=1;LEDA=0;}
        else if(num<=20&&num>10){LED6=1;LED7=1;LED8=1;LED9=1;LEDA=1;}
       // else if(num>0&&num==10)    {LED6=0;LED7=0;LED8=0;LED9=0;LEDA=0;}
}
/*****扫描流光函数*****/
void Led_BU()
{

                if(num>590)                                        {BU=1;P3=0X84;       }
                else if(num<=590&&num>570)        {BU=1;P3=0X48;       }
                else if(num<=570&&num>550)        {BU=1;P3=0X30;       }

                else if(num<=550&&num>530)        {BU=1;P3=0X30;       }
                else if(num<=530&&num>510)        {BU=1;P3=0X48;       }
                else if(num<=510&&num>490)        {BU=1;P3=0X84;       }

                else if(num<=490&&num>480)        {BU=1;P3=0X80;       }
                else if(num<=480&&num>470)        {BU=1;P3=0X40;       }
                else if(num<=470&&num>460)        {BU=1;P3=0X60;       }
                else if(num<=460&&num>450)        {BU=1;P3=0X10;       }
                else if(num<=450&&num>440)        {BU=1;P3=0X08;       }
                else if(num<=440&&num>430)        {BU=1;P3=0X04;       }
                else if(num<=430&&num>420)        {BU=1;P3=0X84;       }
                else if(num<=420&&num>410)        {BU=1;P3=0X44;       }
                else if(num<=410&&num>400)        {BU=1;P3=0X24;       }
                else if(num<=400&&num>390)        {BU=1;P3=0X14;       }
                else if(num<=390&&num>380)        {BU=1;P3=0X0C;       }
                else if(num<=380&&num>370)        {BU=1;P3=0X8C;       }
                else if(num<=370&&num>360)        {BU=1;P3=0X4C;       }
                else if(num<=360&&num>350)        {BU=1;P3=0X2C;       }
                else if(num<=350&&num>340)        {BU=1;P3=0X1C;       }
                else if(num<=340&&num>330)        {BU=1;P3=0X9C;       }
                else if(num<=330&&num>320)        {BU=1;P3=0X5C;       }
                else if(num<=320&&num>310)        {BU=1;P3=0X3C;       }
                else if(num<=310&&num>300)        {BU=1;P3=0XBC;       }
                else if(num<=300&&num>290)        {BU=1;P3=0X7C;       }
                else if(num<=290&&num>280)        {BU=1;P3=0XFC;       }
                else if(num<=280&&num>270)        {BU=0;P3=0X00;       }

                else if(num<=270&&num>260)        {YU=1;P3=0X04;       }
                else if(num<=260&&num>250)        {YU=1;P3=0X08;       }
                else if(num<=250&&num>240)        {YU=1;P3=0X10;       }
                else if(num<=240&&num>230)        {YU=1;P3=0X20;       }
                else if(num<=230&&num>220)        {YU=1;P3=0X40;       }
                else if(num<=220&&num>210)        {YU=1;P3=0X80;       }
                else if(num<=210&&num>200)        {YU=1;P3=0X84;       }
                else if(num<=200&&num>190)        {YU=1;P3=0X88;       }
                else if(num<=190&&num>180)        {YU=1;P3=0X90;       }
                else if(num<=180&&num>170)        {YU=1;P3=0XA0;       }
                else if(num<=170&&num>160)        {YU=1;P3=0XC0;       }
                else if(num<=160&&num>150)        {YU=1;P3=0XC4;       }
                else if(num<=150&&num>140)        {YU=1;P3=0XC8;       }
                else if(num<=140&&num>130)        {YU=1;P3=0XD0;       }
                else if(num<=130&&num>120)        {YU=1;P3=0XE0;       }
                else if(num<=120&&num>110)        {YU=1;P3=0XE4;       }
                else if(num<=110&&num>100)        {YU=1;P3=0XE8;       }
                else if(num<=100&&num>90)        {YU=1;P3=0XF0;       }
                else if(num<=90&&num>80)        {YU=1;P3=0XF4;       }
                else if(num<=80&&num>70)        {YU=1;P3=0XF8;       }
                else if(num<=70&&num>60)        {YU=1;P3=0XFC;       }

                else if(num<=60&&num>50)        {YU=1;P3=0X7C;       }
                else if(num<=50&&num>40)        {YU=1;P3=0X3C;       }
                else if(num<=40&&num>30)        {YU=1;P3=0X1C;       }
                else if(num<=30&&num>20)        {YU=1;P3=0X0C;       }
                else if(num<=20&&num>10)        {YU=1;P3=0X04;       }
                else if(num<=10&&num>0)            {YU=0;P3=0X00;       }

}
/******主函数区******/
void main()
{
        u8 i;
        P3M0=0xFC;//设P3.1~3口为推挽输出,P3.0为准双向口。
        P3M1=0x00;
        P1M0=0xFF;//设P1口为推挽输出,
        P1M1=0x00;
        P5M0=0x00;//设P5.4、P5.5为准双向口.
        P5M1=0xCF;
        P3=0X03;
        P1=0X00;
                P5=0X30;  //不可设为底电平
        Timer0Init();
                if(KEYL==0)
          {

                   keyScan(); //把触发部分的代码打包成函数放在这里执行

          }
        else
         {
        for(i=0;i<1;i++)//上电扫描流光1次
                {
              num=590;//1.秒
            // if(num==460)
                          while(num)
               {

                 Led_BU();

               }
                            Led_YU();
                                Led_YU();
                //        if(num==0)
                //         {LED11=1;}
                }
         }

    while(1)
        {
                if(KEYL==0)
                 {
                        keyScan();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if(i<3)PWM=1;//占空比75%
        else PWM=0;
        i++;
        i%=4;             */
    //    PWM=~PWM;//PWM周期10ms,占空比50%

                if(num>0)

                num--;
        //if(num==0)
                if(KEYL!=0)
        {
                        YU=0;
                LED1=0;LED2=0;LED3=0;LED4=0;LED5=0;LED6=0;

                                signl=0;

             //   signk=0;
                        if(++count3>=150)//3秒延时
              {
                 count3=150; //保持
                 BU=1;
                                  P3=0XFC;              //日行灯亮
               }
        }
}

/********触发子程序函数*********/

void keyScan()
{

             if(KEYL==0  && signl==0  )//左转流光
                {
                                                count3=0;        //计数3清0
                        signl=1;
                        num=60;
                        while(num)
                        {
                         BU=0;
                         Led_L();

                        }

                }

}

/*------------------------------------------------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6553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扫描呼吸灯函数*****/
void Led_YU()
{

        unsigned int CYCLE=1500,PWM_LOW=0;        //定义周期并赋值

                        {
                                 BU=0;
                                 Delay(60000);                                //特意加延时,可以看到熄灭的过程
                                 for(PWM_LOW=1;PWM_LOW<CYCLE;PWM_LOW++)//PWM_LOW表示低电平时间,这个循环中低电平时长从1累加到CYCLE(周期)的值,即600次
                                        {                                P3=0XFC;
                                                                BU=1;        //点亮LED
                                                        Delay(PWM_LOW);//延时长度,600次循环中从1加至599
                                                        BU=0;        //熄灭LED
                                                        Delay(CYCLE-PWM_LOW);//延时长度,600次循环中从599减至1
                                        }
                                     //   BU=1;
                                     //  for(PWM_LOW=CYCLE-1;PWM_LOW>0;PWM_LOW--)
                                     //   {                       //与逐渐变亮相反的过程
                                     //          BU=1;
                                     //          Delay(PWM_LOW);
                                     //          BU=0;
                                     //          Delay(CYCLE-PWM_LOW);
                                     //  }
                        }
}

以上是按大神的修改后的程序,但还有一个地方不理想,就是上电流光扫描还没有完成时,
                        if(++count3>=150)//3秒延时
              {
                 count3=150; //保持
                 BU=1;
                                  P3=0XFC;              //日行灯亮
               }
        }
}
这一部份就亮了,我想要的效果是扫描完成后才亮。转向中断后1秒也要亮。
各位大神帮看看需要怎样修改一下。

网友L:
用pwm方式实现

网友M:
单片机定时器输出不同大小的PWM即可实现

网友N:
呼吸灯用PWM调占空比呀,STM32和51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M:
单片机定时器输出不同大小的PWM即可

网友O:
就是找准控制IO开关频率,这个开关频率里面又要去按照一定时间去调整占空比从0-100%。找到一个最佳的显示效果

网友P:
引用 楼主:
以上是按大神的修改后的程序,但还有一个地方不理想,就是上电流光扫描还没有完成时,
                        if(++count3 ...

加一个标置位Init_Done
在上电流光的后面置1
在中断里
if(Init_Done)
{
行195~209
}

网友Q:
用TIM来制造PWM波,然后调节PWM的占空比就可能实现它的亮暗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