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一个io口驱动发光二极管并扫描按键程序调试

楼主(2021-09-03):
各位大佬,这个程序怎样写,我按照之前的一个帖子例程反复调试都不成功,LED1在P1.5口、LED2在P1.4口,路过帮帮忙,多谢啊

网友A:
平时端口设为推挽,驱动led亮或灭。
需要读取按键时,端口设为弱上拉。此时按键如果是按下的,端口电压为1/11*Vcc,为低电平。按键如果没按下,端口电压是LED管压降,如果是红灯的话,约为2V。如果要准确识别为高电平的话,Vcc应小于2.85V(2/0.7=2.85)。绿灯管压降烧大于红灯,情形会稍微好点。

因此,这电路要能正常工作,Vcc电压要足够低才行。另外在检测按键时按键又没按下,灯会微弱发光。
总体上这电路不是很好。

网友B:
有必要这样做?原先的独立按键一个IO就能实现2个按键,51与32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只是写法不同而已。可参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106518315

网友C:
为啥要这么接 ,是否考虑I/O用开漏输出,发光管串电阻接vcc和I/O ,开关接I/O 和地, 写一个sbitI/O输出高电平 发光管亮;I/O输出低电平 ,读取I/O实际状态,按键没按读到高电平,按钮按下就会读到低电平,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D:
分时复用,在小家电很常见。led你理解呼吸灯一亮一灭的,在灭的时候检测按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时复用,在小家电很常见。led你理解呼吸灯一亮一灭的,在灭的时候检测按键就行了

你好,我按照这个调试不行,可以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时复用,在小家电很常见。led你理解呼吸灯一亮一灭的,在灭的时候检测按键就行了

可以帮看看吗
http://www.51hei.com/bbs/dpj-194413-1.html
这个链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帮看看吗
http://www.51hei.com/bbs/dpj-194413-1.html
这个链接

你把你的代码完整地贴上来看看
(不要截图!不要截图!不要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帮看看吗
http://www.51hei.com/bbs/dpj-194413-1.html
这个链接

我二楼已经分析清楚了。

另外我看了http://www.51hei.com/bbs/dpj-194413-1.html链接的帖子,代码OK。
要正常工作,请把Vcc电压调到2.5V。

网友A:
楼主就不能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正确解答摆你面前,也不会分析验证。就只会说不成功,求指导。

寻求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
问题背景描述
问题现象
为解决问题做了哪些尝试?有啥效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二楼已经分析清楚了。

另外我看了http://www.51hei.com/bbs/dpj-194413-1.html链接的帖子,代码OK。 ...

二楼的分析有一个问题
就是设置完弱上拉后
端口要先置1才可以读取输入状态
这时端口电压还是1/11 VCC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二楼的分析有一个问题
就是设置完弱上拉后
端口要先置1才可以读取输入状态

问题不大,mcu内部上拉等效电阻约为500k欧姆,对10K电阻上拉电阻影响太小了,1/11 VCC这个值没错。
另外端口要置1后才可以读取输入状态,这是51mcu必须要的,否则端口值不是1/11 VCC了,而是接近于0V。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二楼的分析有一个问题
就是设置完弱上拉后
端口要先置1才可以读取输入状态
端口要先置1才可以读取输入状态

这不是stc12le2052ad独有的,这是所有准双向的共有特性,包括但不限于51.

网友F:
IO口带上LED灯,还要检测按键,这种操作怎么搞?按键拉低的时候,led灯就亮不了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F:
IO口带上LED灯,还要检测按键,这种操作怎么搞?按键拉低的时候,led灯就亮不了啦

图上按键串联了电阻,按键拉低的时候,不会影响led。

网友G:
楼主的电路有问题,10K电阻是来捣蛋的要去掉,接按键的电阻1K改为2.2k,想点亮LED就推挽输出高电平,想检测按键时设置成双向模式,读到0就是有按键按下。按键按下不会影响到LED.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sfr P1M0  = 0x91;
sfr P1M1  = 0x92;

sbit LED1 = P1^4;        //LED端口声明
sbit LED2 = P1^5;
sbit LED3 = P1^6;
sbit LED4 = P1^7;

unsigned char KeySec=0;//键值变量

/**********************************
  1ms延时程序
**********************************/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12;
        j = 168;
        do
        {
                while (--j);
        } while (--i);
}
/**********************************
        按键扫描程序
**********************************/
void key_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0;//静态计数变量
        static bit sign_key=0;                        //静态标志位
        unsigned char time_key,time_LED;//临时变量

        time_LED=P1&0xf0;//保存4个LED状态
        P1M0=0xf0;//P1.4~7设置弱上拉
        P1M1=0x00;//P1.4~7设置弱上拉
        P1|=0xf0; //P1.4~7置高电平
        if(P1&0xf0!=0xf0)//有键按下
        {
                if(++count>=10 && sign_key==0)//消抖
                {
                        sign_key=1;//自锁
                        time_key=P1&0xf0;//保存P1.4~7状态
                        switch(time_key)
                        {
                                case 0xe0: KeySec=1; break;//输出键值
                                case 0xd0: KeySec=2; break;
                                case 0xb0: KeySec=3; break;
                                case 0x70: KeySec=4; break;
                        }
                }
        }
        else //抬起
        {
                count=0;//计数变量清0
                sign_key=0;//键态标志清0
        }
        P1&=0x0f;    //P1.4~7清0
        P1|=time_LED;//还原4个LED状态
        P1M0=0x00;   //还原P1.4~7推挽设置
        P1M1=0xf0;   //还原P1.4~7推挽设置
}
/*********************************
        按键服务程序
*********************************/
void key_service()
{
        switch(KeySec)
        {
                case 1:        LED1=~LED1;KeySec=0;break;
                case 2:        LED2=~LED2;KeySec=0;break;
                case 3:        LED3=~LED3;KeySec=0;break;
                case 4:        LED4=~LED4;KeySec=0;break;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P1M0=0xf0;//P1.4~7设置推挽
        P1M1=0x00;//P1.4~7设置推挽
        while(1)
        {
                key_scan();
                key_service();
                Delay1ms();//控制主循环周期约1ms
        }
}

大佬们,帮看下哪里的问题,我反复调试好久都不行,谢谢啦

网友A:
假如推挽和弱上拉设置没错的画,io口驱动发光二极管并扫描按键这部分代码没有问题。
键值处理分析这部分有问题,你需要一个全局变量保存之前的键值。
我根据你的代码修改了一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fr P1M0 = 0x91;
sfr P1M1 = 0x92;

sbit LED1 = P1 ^ 4; //LED端口声明
sbit LED2 = P1 ^ 5;
sbit LED3 = P1 ^ 6;
sbit LED4 = P1 ^ 7;
//unsigned char KeySec=0;//键值变量
/**********************************
  1ms延时程序
**********************************/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12;
        j = 168;
        do
        {
                while (--j);
        } while (--i);
}

/*********************************
        按键值读取程序
*********************************/
unsigned char KeyGet(void)
{
        unsigned char r;
        unsigned char time_LED;

        //EA=0;//如能保证中断不会在此期间操作P1.4~7,可注释
        time_LED = P1 & 0xf0; //保存4个LED状态
        P1M0 = 0xf0;                  //P1.4~7设置弱上拉
        P1M1 = 0x00;                  //P1.4~7设置弱上拉
        P1 |= 0xf0;                          //P1.4~7置高电平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延时等待按键稳定
        r = P1 & 0xf0; //读键值

        P1 &= 0x0f;                //P1.4~7清0
        P1 |= time_LED; //还原4个LED状态
        P1M0 = 0x00;        //还原P1.4~7推挽设置
        P1M1 = 0xf0;        //还原P1.4~7推挽设置
        //EA=1;
        return r;
}
/*********************************
        按键服务程序
*********************************/
void key_service(unsigned char KeySec)
{
        if((KeySec&(1<<4))==0) LED1 = ~LED1;
        if((KeySec&(1<<5))==0) LED2 = ~LED2;
        if((KeySec&(1<<6))==0) LED3 = ~LED3;
        if((KeySec&(1<<7))==0) LED4 = ~LED4;
}
/**********************************
        按键扫描程序
**********************************/
void key_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Old = 0xf0; //上一次按键值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 0;                //静态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KeyCur;                                //当前按键值 临时变量

        KeyCur = KeyGet();
        if (keyOld == KeyCur)
        { //按键未变化
                if (++count == 0)
                        --count;
                if (KeyCur != 0xf0)
                { //有键按下
                        if (count == 10)
                        { //消抖
                                key_service(KeyCur);
                        }
                }
        }
        else
        {
                count = 0; //计数变量清0
                keyOld = KeyCur;
        }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 P1M0 = 0xf0; //P1.4~7设置推挽
        // P1M1 = 0x00; //P1.4~7设置推挽
        KeyGet();         //P1.4~7设置推挽
        while (1)
        {
                key_scan();
                //key_service();
                Delay1ms(); //控制主循环周期约1ms
        }
}

网友A:
刚查了下手册,你配置弱上拉除了错。
读键值代码如下:
/*********************************
        按键值读取程序
*********************************/
unsigned char KeyGet(void)
{
        unsigned char r;
        unsigned char time_LED;

        //EA=0;//如能保证中断不会在此期间操作P1.4~7,可注释
        time_LED = P1 & 0xf0; //保存4个LED状态
        //P1M0 = 0xf0;                  //P1.4~7设置弱上拉
        P1M1 = 0x00;                  //P1.4~7设置弱上拉
        P1 |= 0xf0;                          //P1.4~7置高电平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延时等待按键稳定
        r = P1 & 0xf0; //读键值

        P1 &= 0x0f;                //P1.4~7清0
        P1 |= time_LED; //还原4个LED状态
        P1M0 = 0x00;        //还原P1.4~7推挽设置
        P1M1 = 0xf0;        //还原P1.4~7推挽设置
        //EA=1;
        return 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查了下手册,你配置弱上拉除了错。
读键值代码如下:

以上程序都跑过了,也调试了好久,就是关闭LED时灯还有微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上程序都跑过了,也调试了好久,就是关闭LED时灯还有微亮,

请看我2楼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我2楼的分析。

实际10K电阻我没接,接与不接结果都一样,还有不可能像你说的要把电压调低才能用吧,像充电宝之类的很多产品都用这种电路,它们关闭后都没有微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10K电阻我没接,接与不接结果都一样,还有不可能像你说的要把电压调低才能用吧,像充电宝之类的很多 ...

我的分析是没有错的,10K不接的话,需要更低些的电压才能正常。
充电宝电路和这电路肯定不一样,我做过4个IO同时驱动6个灯6个按键。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以上程序都跑过了,也调试了好久,就是关闭LED时灯还有微亮,

是有微亮
经过一整晚的研究
终于发现微亮的成因和解决方法
已经夜深,明天再说

答案提示:PWM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有微亮
经过一整晚的研究
终于发现微亮的成因和解决方法

是吧,我实际搭电路验证的,确实关闭后有微亮,但就是有人不信,我也觉得有解决方法,但是本人还是菜鸟一个,没法解决

网友H(2023-06-28):
STC89C52RC可以试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