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569电路原理图,上边是官网推荐的电路,下边是我画的电路,请朋友们指教电路的不...

楼主(2021-09-03):
(图片)

网友A:
特地查看了手册,8脚是输出使能端,高电平输出,低电平关闭输出,楼主与输入端接一起的话如果输入信号小的话,不会有输出,还是使用官方电路吧,把7和8都空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地查看了手册,8脚是输出使能端,高电平输出,低电平关闭输出,楼主与输入端接一起的话如果输入信号小的 ...

感谢评论,你的建议对我很重要。

网友B:
上面一个芯片。 5脚与15脚是直连的没有1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