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源,给一个3V的LED供电。单片机用PWM直驱还要加限流电阻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9-03):
为了LED安全,应该加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B:
你家的单片机可以直接上12V吗

网友C:
1.12V电源给3V LED的话要加限流分压电阻
2.单片机IO顶不住12V的,所以IO出来三极管驱动led

网友D:
加限流电阻,电阻值控制最大LED电流,这样确保LED既可以调光,有能够确保在非控制状态安全使用。

网友E:
肯定需要加的

网友F:
如果是指示灯,加电阻就行,如果照明,要用DCDC恒流降压电路

网友G:
首先12V不能直接给单片机供电,因为没有12V电源的单片机,要经过稳压输出5V,或3.3V供给单片机。其次,单片机的I/O口输出的电压也不能直接给LED,要串接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H:
一般来说  12V电源经过线性稳压器  转成5V 或者3.3V    然后可以在IO  出口加一个合适限流电阻  来控制LED

网友I:
楼主给出的信息量太少不好回答,要是驱动串联的 LED 电源 12V+

网友J:
部分型号单片机3V即可工作,12V稳压后即可,不需要三极管。

网友K:
一般来说,都是需要给限流电阻10K左右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你家的单片机可以直接上12V吗

这样驱动

网友A:
LED要串限流电阻,不能直通12v。

网友M:
我觉得主要是要算好参数,一般来说是要加的,你要考虑led能承受多大的电流,加限流电阻,主要是为了安全。

网友N:
LED 需要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O:
加限流电阻,电阻值控制最大LED电流,然后3极管或mos控制亮度。

网友P:
不加限流电阻你的led可能会炸

网友Q:
没明白加这二极管是为了什么的

网友R:
13#里 那个二极管如果是发光管  那么用PWM方式驱动 不加限流电阻应该可以的。保护发光管不烧坏是限制器件温度不超标,PWM调整适当同样能达到目的。需要注意的是器件正反向耐压。

网友S:
必须要加限流电阻,否则烧器件。

网友Q:
引用 网友R:
13#里 那个二极管如果是发光管  那么用PWM方式驱动 不加限流电阻应该可以的。保护发光管不烧坏是限制器件温 ...

问题是这符号也不是发光二极管的符号啊= =

网友D:
引用 网友R:
13#里 那个二极管如果是发光管  那么用PWM方式驱动 不加限流电阻应该可以的。保护发光管不烧坏是限制器件温 ...

一定要加限流电阻!PWM如果失控或者调节失误(长时间调到大电流状态)有可能会烧掉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