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单片机串口通信接收不稳定

楼主:
单片机型号STC89C52RC,使用XCOM2.1串口助手发送指令,单片机有时候接收不到,晶振频率是12MHz,波特率9600,多次点击串口助手发送按钮,可以接收到指令,请教一下论坛里的大神,造成接收不稳定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2021-09-03):
请用11.0592Mhz

网友B:
经过计算,12M12T是产生不了9600波特率的,只能产生4800(这还要把smod配置为1才行)。
晶振请适用11.0592M。图中误差小于4.5%的表示可用。

网友C:
波特率不准,你去百度一下为什么大家都用11.0592MHz的晶振而不是12MHz的晶振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D:
12M晶振,波特率需要配置4800,这个误差最小,就不会不稳定了。

网友E:
单片机和电脑之间的连接线不能太长,长了容易受干扰,40cm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