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进入中断以后,主程序就无法运行了

楼主(2021-09-03):
程序中的这个FU_PIN_JIE_GUO_GetADCResult()是ADC准换电位器的值  直接写入到PCA里面来调节频率的   当发生中断以后  主程序的类容就不在显示了  数码管全部都是瞎子了  麻烦大神给我看看       在中断这方面我都不是很熟悉  不敢使用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AD延时
void Delay1m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24;
        j = 85;
        do
        {
                while (--j);
        } while (--i);
}

//数码管延时
void Delay100us()                //@24.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3;
        j = 82;
        do
        {
                while (--j);
        } while (--i);
}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40          //180个时钟

unsigned char ch2 = 0X02;         //通道选择变量 0x02;选择P1.2
unsigned char ch3 = 0X03;         //选择P1.3
unsigned char ch1 = 0X04;                                        //选择P1.4
unsigned int   TL,TH;
//unsigned int  jie_guo;
unsigned fupingjishu = 0;

void ADC_INIT ();
void PCA_REG_PWM();
void PCA_PIN_LV_ADJ(unsigned char );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INT0_TEST();
void Timer1_Init(void);

ZHU_PIN_JIE_GUO_GetADCResult();
FU_PIN_JIE_GUO_GetADCResult();
ZHAN_KONG_BI_JIE_GUO_GetADCResult();

//连接138译码器
sbit   LSA = P5^1;
sbit   LSB = P5^2;
sbit   LSC = P5^3;
sbit   LED1 = P0^3;

//0-9 数码段位显示数字
unsigned  code   sumaguan_duan[10]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位选信号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7] ;   //用来保存分离出来的数据
void  shu_ma_guan();
void  shumaguan_shuju_chuli(unsigned int zhupin,unsigned char fupin,unsigned char fupin_zhankongbi);

main()
{

     ADC_INIT ();
           PCA_REG_PWM();
           Timer0Init();
           Timer1_Init();
           P5M0        =   0x00;   //0000,0000 端口5模式寄存器0
     P5M1        =   0x00;   //0000,0000 端口5模式寄存器1
     P4M0        =   0x00;   //0000,0000 端口4模式寄存器0  数码管用
     P4M1        =   0x00;
           P1M0        =   0x00;   //
     P1M1       |=   0x04;   //  设置P1.2为高阻输入模式
           P0M0        =   0x00;   //0000,0000 端口4模式寄存器0  数码管用
     P0M1        =   0x00;
    while (1)
                {
                        //数码管驱动函数
                  shu_ma_guan();
                        //数码管数据接收函数
        shumaguan_shuju_chuli(ZHU_PIN_JIE_GUO_GetADCResult(),FU_PIN_JIE_GUO_GetADCResult(),ZHAN_KONG_BI_JIE_GUO_GetADCResult());
                  //设置占空比
                        CCAP0H = CCAP0L = ZHAN_KONG_BI_JIE_GUO_GetADCResult();
                        //设置频率
                        PCA_PIN_LV_ADJ(FU_PIN_JIE_GUO_GetADCResult() );

                }

}

// ADC初始化
void ADC_INIT ()

{
      P1ASF |= 0X1C;                       //  将P1.2 P1.3 P1.4 口作为ADC输入信号
            ADC_RES=0;                           //清零转换结果寄存器高8位
            ADC_RESL=0;                          //清零转换结果寄存器低2位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ADC_START ;
      Delay1ms();
            Delay1ms();
            Delay1ms();
            Delay1ms();

}

//高频结果转换  P1.2
ZHU_PIN_JIE_GUO_GetADCResult()
{

           unsigned  int  zhupinjieguo;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1 | ADC_START;  //打开电源 速度180个时钟 选择通道2 启动转换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     //等待ADC转换完成  全部为1 表示转换完成
             ADC_CONTR &= ~0X80;                  //关闭ADC电源  节约功耗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清楚标识位
                        zhupinjieguo = (ADC_RES<<2) + ADC_RESL;    //将高2两位  和低8位的结果相加得到10位的结果

      zhupinjieguo = zhupinjieguo/3.41;                //ad输出的结果最大是1024按照,但是只要0-300
                                                 //缩小倍率就是1023除以300就是3.41 故用1023除以3.41即可转换为300

            return zhupinjieguo;                       //返回ADC结果
}
//PCA_PWM_频率控制结果 P1.3
FU_PIN_JIE_GUO_GetADCResult()
{

           unsigned  int  fupingjieguo;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2 | ADC_START;  //打开电源 速度180个时钟 选择通道2 启动转换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     //等待ADC转换完成  全部为1 表示转换完成
             ADC_CONTR &= ~0X80;                  //关闭ADC电源  节约功耗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清楚标识位
                        fupingjieguo = (ADC_RES<<2) + ADC_RESL;    //将高2两位  和低8位的结果相加得到10位的结果

            fupingjieguo = fupingjieguo/40.92;   //ad输出的结果最大是1024按照,但是只要0-25
                                                 //缩小倍率就是1023除以25就是40.92 故用1023除以40.92即可转换为25

            return fupingjieguo;                 //返回ADC结果
}
//PCA_PWM占空比结果  P1.4
ZHAN_KONG_BI_JIE_GUO_GetADCResult()
{

           unsigned  int  zhankongbijieguo;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3 | ADC_START;  //打开电源 速度180个时钟 选择通道2 启动转换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     //等待ADC转换完成  全部为1 表示转换完成
             ADC_CONTR &= ~0X80;                  //关闭ADC电源  节约功耗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清楚标识位
                        zhankongbijieguo = (ADC_RES<<2) + ADC_RESL;    //将高2两位  和低8位的结果相加得到10位的结果

            zhankongbijieguo = zhankongbijieguo/4;       //ad输出的结果最大是1024按照,但是占空比只要0-98可调
                                                            //缩小倍率就是1023除以100就是10.43 故用1023除以10.43即可转换为98

            return zhankongbijieguo;                        //返回ADC结果
}

//数码管显示屏函数 初始化函数
void  shu_ma_gua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7;i++)    //0 1 2 3 4 5 6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

                                                                         P4=displaydata[ i];
                                                                         Delay100us();
                                                                         P4 = 0X00;   //消影信号
                                 }

}

//数码管 数据接收与处理函数
void  shumaguan_shuju_chuli(unsigned int zhupin,unsigned char fupin,unsigned char fupin_zhankongbi)
{
//       //低频频率
               displaydata[0] = sumaguan_duan[fupin/10%10];
               displaydata[1] = sumaguan_duan[fupin%10];

//             //低频占空比
               displaydata[2] = sumaguan_duan[fupin_zhankongbi/10%10];
               displaydata[3] = sumaguan_duan[fupin_zhankongbi%10];

                                        //主频频率
                                 displaydata[4] = sumaguan_duan[zhupin/100%10];
                                 displaydata[5] = sumaguan_duan[zhupin/10%10];
                                 displaydata[6] = sumaguan_duan[zhupin%10];

}

//PCA_PWM寄存器配置
void PCA_REG_PWM()
{

           //ACC = P_SW1;
     //ACC &= ~(CCP_S0 | CCP_S1);  //外设端口切换寄存器1
     //P_SW1 = ACC;                //本次不需要切换端口

     CMOD |=0X04;   //1、CPS2、CPS1、CPS0系统时钟,定时器0的溢出 脉冲
                    //2、当CIDL=0时, 空闲模式下PCA计数器继续工作;
                          //允许ECF溢出中断

     CCON &=0X00;   //不需要中断标志位和中断溢出所以并且初始化的时
                    //候需要关闭PWM所以全部设置位0

           CCAPM0 |=0X42; //允许比较器功能控制位  允许脉宽调节模式    P1.1
                    //ECOM0:允许比较器功能控制位。 允许比较器
                    //CAPP0: 正捕获控制位。        不允许
                    //CAPN0:负捕获控制位。         不允许
                                                                                //MAT0: 匹配 控制位 。         不允许
                                                                                //TOG0: 翻转控制位。           不允许
                                                                                //PWM0: 脉宽调节模式           允许
                                                                                //ECCF0: 使能CCF0中断          不允许

//    CCAPM1 |=0X42; //同上                                      P1.0

           CL = 0;        //低位初值设置为0
           CH = 0;        //高位初值设置为0

           CCAP0H = CCAP0L = 0x80;   //PWM    设置占空比为50%

//           CCAP1L = 0x80;   //PWM    设置占空比为50%
//           CCAP1H = 0x60;   //PWM    设置占空比为50%

           PCA_PWM0 = 0X00; //PCA模块0工作于8位PWM功能
//     PCA_PWM1 = 0X00; //PCA模块1工作于8位PWM功能
     CR = 1 ;

}

//定时器0溢出  设置PCA时钟用于调节频率
void   Timer0Init(void)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A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6;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频率更新函数
void PCA_PIN_LV_ADJ(unsigned char fuping)
{
        unsigned long  temp;

        //重新初始化定时初值
        temp = 0x10000-24000000/(fuping*256) ;
        TH0 =TH= temp>>8;                //设置定时初值
        TL0 =TL= temp;                  //设置定时初值

}

void Timer1_Init(void)                //1毫秒@18.432MHz
{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1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B8;                    //设置定时初值
//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A = 1;             //打开总中断
        ET1 = 1;                        // 启动定时器1中断允许位

}

/*-------------------------------------
功能:定时器1 中断服务程序
介绍:中断程序无需声明
--------------------------------------*/

void timer1_isr(void) interrupt 3
{

   if(TF1 == 1        );

            TF1 = 0;
                   TR1 = 0;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B8;                //设置定时初值
                                                 TR1 = 1;

                                        fupingjishu++;

                                        if(1000/FU_PIN_JIE_GUO_GetADCResult()/2 == fupingjishu)        //(Sd_Key_Value2*10)
                                                {
                                                                        fupingjishu = 0;
                                                                        LED1 = ~LED1;           //测试用   接示波器 查看副频波形

                                                }

}

网友A:
if(TF1 == 1        );这个分号先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TF1 == 1        );这个分号先去掉

嗯嗯  我去掉了还是一样的   反正就是程序只要进入中断   数码管的函数 也就是while里面全部,没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TF1 == 1        );这个分号先去掉

程序比较乱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发上来就乱了 还是非常感谢你能耐心的看完并且给我解答

我在中断里面处理的ADC转换过来的电位器数字开始运行还可以 后面一下就么有反应了

网友B:
中断函数里 if (TF1==1)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函数里 if (TF1==1)去掉。

这个是 我最后添加的  查询了一下  去掉和不去掉都是一样的

网友C:
把定时中断的间隔要加大,不然中断太频繁,cpu就没时间处理显示与其他事情了。

网友D: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为16位不重载模式,
看你中断里面,又再次赋值 相同的 TH1, TL1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设置为 16 位 自动重载呢?
然后,由于不重载,你先清TF1 会有一定的问题,建议你不要手动清除TF1, 中断结束后,会自动清的,实在强迫症要手动清除,最好在退出中断前清除。同时TR1 也不要中断里开开关关的。
最后 STC15系列的 T1 有各种不稳定问题。很多型号都直接没有 T1, 只有T0,T2, 早期的STC15F104E 这一系列有T1的都直接停产了, 直接出了后面 STC15F104W,改用 T2, 就明白为啥了, 测试的时候尽量避开 T1, 等你程序都理顺了,再尝试T1 可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为16位不重载模式,
看你中断里面,又再次赋值  ...

好的 谢谢  我今天回去在尝试一下     我用的是STC15W4K32这个片子 不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   谢谢你的解答   关于你给我提的这个问题  我最开始是参考手册配置的   在中断里面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后来调试的时候弄进去的  我发上来的时候忘记整理这里了    非常感谢   我今天回去按你回复的在尝试 一下

楼主:
经过我再次 查看程序 和调试的时候发现  出现这个问题可以能是 定时器1 和定时器0干仗了   冲突了   当我把主程序的 PCA_PIN_LV_ADJ(FU_PIN_JIE_GUO_GetADCResult() );    屏蔽了以后 中断方面就正常了
我仔细查看了一下 这个调语句每次都会来处理定时器0的溢出时钟频率供给PCA作为时钟信号输出PWM信号 每次都在这里耽误了时候     让我很头疼   我现在把这两个定时器都改成了 自动重装   以前我也写过类似的程序但是也用了两个定时器是STC12的片子 没有出现类似的问题  但是哪个程序的定时器用的是手动重装   而且显示用的是1602   这个用的是数码管     并且没有这么多ADC转换   不知道是不是ADC转换也导致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