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无线遥控单片机软件解码

楼主:
学习单片机很久了,没做过像样的东西,对315M和433M无线遥控做过很多维修,也安装过一些遥控开关,更遇到过配遥控的客户无数,研究了配遥控器的方法。

用单片机STC15W204S软件解码密码,同步头长度,做过两个版本的线路板,第一版这里不介绍了,这里说一下第二版,看图

图上说的清楚,接收模块供电是单独滤波后的,防止干扰单片机,信号输出经一集成块放大(贴片5脚的那个),隔离单片机与接收模块干扰,是远距离解码的关键。
上原理图和PBC图,省的你们楼层问我要,呵呵!!

这是焊接好的线路板,这里没用时钟,所以没焊接DS3231,

显示屏是0.91寸的OLED屏,这玩意老贵了,用一个心疼半天。

写入程序,开机喽!!!!只看屏幕,不算丑,

解码一个遥控试试,4M是单片机震荡频率,烧写时需手动填写,选项里没有4M
顺便说明一下意思啊,图片介绍更清楚:

多解码几个不同震荡电阻试试看效果:

发射按键就是P3.3脚,这里没法演示发射,需要视频才能演示,我不会发链接
发射也是很精准的,接收设备很灵敏解码,第一版不介绍就是因为发射不精准
设备解码很不灵,用的发射模块是1000米的,这3.7V供电肯定达不到这距离,
要9V-12V才能600米左右,天线和障碍物因素众多,没详细实验距离
接收普通遥控信号最远30米,接收远距离遥控100米成功解码,
谢谢大家的阅读,此板已在某条鱼出售

程序只起到抛砖引玉的功能,不能全部分享给大家,有人收获多,有人收获不到,

下面是发射程序和显示程序,汇编写的大家轻喷!!!!!
;=============================按键发射接收到的编码==================================
TTTT:
        CLR LED_F        ;发射指示灯
        MOV R3,#8        ;每字节调用8次
TTT_1:
        mov 20h,24h
        mov 21h,25h
        mov 22h,26h
        MOV R0,#20H
TTT_2:
        LCALL FASE_T0
TTT_3:
        CLR C
        MOV A,@R0
        RLC A
        MOV @R0,A
        JC TTT_4
        LCALL FASE_0        ;输出0码
        JMP TTT_5
TTT_4:
        LCALL FASE_1        ;输出1码
TTT_5:
        DJNZ R3,TTT_3        ;一字节是否发完
        MOV R3,#8
        INC R0
        CJNE R0,#23H,TTT_3        ;3字节是否发完
        MOV R3,#8        ;每字节调用8次
        MOV R0,#20H

        JNB K1,TTT_1
        CLR FAST
        SETB LED_F
        RET
;-------------同步码----------------
FASE_T0:
        SETB FAST
        LCALL DEL_FS
        MOV R5,#31
FASE_T1:
        CLR FAST
        LCALL DEL_FS
        DJNZ R5,FASE_T1
        RET
;--------------0码-----------------
FASE_0:        SETB FAST
        LCALL DEL_FS
        MOV R5,#3
FASE_01:CLR FAST
        LCALL DEL_FS
        DJNZ R5,FASE_01
        RET
;--------------1码-----------------
FASE_1:        MOV R5,#3        ;
FASE_11:SETB FAST
        LCALL DEL_FS
        DJNZ R5,FASE_11
        CLR FAST
        LCALL DEL_FS
        RET

;-----------数据解码显示-----------------20H/21H/22H/2FH------
;显示0/F/D/1
DISP_JMB:
        MOV R0, #20H        ;原数据地址
        MOV R1, #40H
        MOV R7, #0                ;左移次数计数
        MOV 2FH,#0                ;该位可以位操作(位操作地址是7FH--78H)
DISP_JM:
        MOV A,@R0
        CLR C
        RLC A        ;C→A0  A7→C  数据存入C
        MOV 79H,C        ;移入2FH单元A1位
        CLR C
        RLC A        ;C→A0  A7→C  数据存入C
        MOV 78H,C        ;移入2FH单元A0位
        MOV @R0,A        ;暂存@R0
        MOV A,2FH
        JNZ        DISP_0F
        MOV @R1,#0          ;------00--0解码显示
        JMP DISP_01DF
DISP_0F:
        CJNE A,#01,DISP_0D
        MOV @R1,#15        ;--------01--F解码显示
        JMP DISP_01DF
DISP_0D:
        CJNE A,#02,DISP_0H
        MOV @R1,#13        ;--------10--D解码显示
        JMP DISP_01DF
DISP_0H:
        CJNE A,#03,DISP_01DF
        MOV @R1,#1        ;--------11--1解码显示
        JMP DISP_01DF
DISP_01DF:
        MOV 2FH,#0
        INC R1
        INC R7
        CJNE R7,#4,DISP_JM        ;是否移动了4次,够4次说明一字节输出完成
        MOV R7,#0        ;左移次数清零
        INC R0
        CJNE R0,#23H,DISP_JM;3字节是否调取完成
        MOV 4CH,#36
        MOV 4DH,#36
        MOV 4EH,#4
        MOV 4FH,#22
DISP_EN:
        RET

;===========================第一排显示=====================================
DISP_A:
        MOV R0,#40H
         MOV DIZHI_X,#00H ;列地址 1
        LCALL DISP_B0
        INC R0
        MOV DIZHI_X,#08H ;列地址 2
        LCALL DISP_B0
        INC R0
        MOV DIZHI_X,#10H ;列地址 3
        LCALL DISP_B0
        INC R0
        MOV DIZHI_X,#18H ;列地址 4
        LCALL DISP_B0
        INC R0
        MOV DIZHI_X,#20H ;列地址 5
        LCALL DISP_B0
        INC R0
        MOV DIZHI_X,#28H ;列地址 6
        LCALL DISP_B0
        INC R0
        MOV DIZHI_X,#30H ;列地址 7
        LCALL DISP_B0
        INC R0
        MOV DIZHI_X,#38H ;列地址 8
        LCALL DISP_B0
        INC R0
        MOV DIZHI_X,#40H ;列地址 9
        LCALL DISP_B0
        INC R0
        MOV DIZHI_X,#48H ;列地址 10
        LCALL DISP_B0
        INC R0
        MOV DIZHI_X,#50H ;列地址 11
        LCALL DISP_B0
        INC R0
        MOV DIZHI_X,#58H ;列地址 12
        LCALL DISP_B0
        INC R0
        MOV DIZHI_X,#60H ;列地址 13
        LCALL DISP_B0
        INC R0
        MOV DIZHI_X,#68H ;列地址 14
        LCALL DISP_B0
        INC R0
        MOV DIZHI_X,#70H ;列地址 15
        LCALL DISP_B0
        INC R0
        MOV DIZHI_X,#78H ;列地址 16
        LCALL DISP_B0
        RET
;=========================第二排显示程序==============================
DISP_B:
        MOV R0,#40H
         MOV DIZHI_X,#00H ;设置列地址 1
        LCALL DISP_B2
        INC R0
        MOV DIZHI_X,#08H ;列地址 2
        LCALL DISP_B2
        INC R0
        MOV DIZHI_X,#10H ;列地址 3
        LCALL DISP_B2
        INC R0
        MOV DIZHI_X,#18H ;列地址 4
        LCALL DISP_B2
        INC R0
        MOV DIZHI_X,#20H ;列地址 5
        LCALL DISP_B2
        INC R0
        MOV DIZHI_X,#28H ;列地址 6
        LCALL DISP_B2
        INC R0
        MOV DIZHI_X,#30H ;列地址 7
        LCALL DISP_B2
        INC R0
        MOV DIZHI_X,#38H ;列地址 8
        LCALL DISP_B2
        INC R0
        MOV DIZHI_X,#40H ;列地址 9
        LCALL DISP_B2
        INC R0
        MOV DIZHI_X,#48H ;列地址 10
        LCALL DISP_B2
        INC R0
        MOV DIZHI_X,#50H ;列地址 11
        LCALL DISP_B2
        INC R0
        MOV DIZHI_X,#58H ;列地址 12
        LCALL DISP_B2
        INC R0
        MOV DIZHI_X,#60H ;列地址 13
        LCALL DISP_B2
        INC R0
        MOV DIZHI_X,#68H ;列地址 14
        LCALL DISP_B2
        INC R0
        MOV DIZHI_X,#70H ;列地址 15
        LCALL DISP_B2
        INC R0
        MOV DIZHI_X,#78H ;列地址 16
        LCALL DISP_B2
        RET
;--数值第一排8*16显示子程序---------
DISP_B0:
          MOV DIZHI_Y,#0B0H ;设置页起始地址(B0-B7)(第一排)
          LCALL TBT_0                ;根据值取表
        LCALL XIE_MLING        ;写页地址和列地址
         MOV R6,#8
        LCALL MAK_XZJ  ;
        INC DIZHI_Y                ;8*16下半部分页地址加1
        LCALL XIE_MLING;写页地址和列地址
        MOV R6,#8
        LCALL MAK_XZJ
        RET
;--数值第二排8*16显示子程序---------
DISP_B2:
          MOV DIZHI_Y,#0B2H ;设置页起始地址(B0-B7)(第2排)
          LCALL TBT_0        ;根据值取表
        LCALL XIE_MLING        ;写页地址和列地址
         MOV R6,#8
        LCALL MAK_XZJ  ;
        INC DIZHI_Y                ;8*16下半部分页地址加1
        LCALL XIE_MLING;写页地址和列地址
        MOV R6,#8
        LCALL MAK_XZJ
        RET
;=========================数据区清零程序======================================
QLCX:
        MOV A,#0        ;清零程序
        MOV R6,#40H
        MOV R0,#20H
QQQQ:
        MOV @R0,A
        INC R0
        DJNZ R6,QQQQ
        RET
;============================初始化0.91寸OLED=================================
RESET:
        MOV R7,#0AEH        ;关闭显示
        LCALL COMMAND
        MOV R7,#20H                ;设置模式命令
        LCALL COMMAND
        MOV R7,#10H                ;00水平地址,01垂直地址,10页地址
        LCALL COMMAND
        MOV R7,#0B0H        ;设置页起始地址(B0-B7)
        LCALL COMMAND
        MOV R7,#0C8H        ;设置COM输出扫描方向(C8从上到下,C0反向)
        LCALL COMMAND
        MOV R7,#00H                ;设置低列地址
        LCALL COMMAND
        MOV R7,#10H                ;设置高列地址
        LCALL COMMAND
        MOV R7,#40H                ;设置起始行地址
        LCALL COMMAND
        MOV R7,#81H                ;设置对比度
        LCALL COMMAND
        MOV R7,#200                ;对比度值(00-255)
        LCALL COMMAND
        MOV R7,#0A1H        ;设置egment re-map 0 to 127
        LCALL COMMAND
        MOV R7,#0A6H        ;正常显示(A6正常,A7反相显示)
        LCALL COMMAND
        MOV R7,#0A8H        ;设置驱动路数
        LCALL COMMAND
        MOV R7,#31                ;路数(0-63)
        LCALL COMMAND
         MOV R7,#0A5H        ;
        LCALL COMMAND
        MOV R7,#0A4H        ;全部显示开启
        LCALL COMMAND
        MOV R7,#0D3H        ;设置显示偏移
        LCALL COMMAND
        MOV R7,#0                ;偏移量
        LCALL COMMAND
        MOV R7,#0D5H        ;设置震荡频率
        LCALL COMMAND
        MOV R7,#0F0H        ;
        LCALL COMMAND
        MOV R7,#0D9H        ;设置充电周期
        LCALL COMMAND
        MOV R7,#22H                ;
        LCALL COMMAND
        MOV R7,#0DAH        ;引脚硬件配置
        LCALL COMMAND
        MOV R7,#02H                ;
        LCALL COMMAND
        MOV R7,#0DBH        ;设置电压倍率
        LCALL COMMAND
         MOV R7,#20H                ;
        LCALL COMMAND
        MOV R7,#8DH                ;设置
        LCALL COMMAND
        MOV R7,#14H
        LCALL COMMAND
        MOV R7,#0AFH        ;打开显示
        LCALL COMMAND
        RET

;====================清屏程序=================================
QPCX:
        MOV R7,#00H                ;00水平地址,01垂直地址,10页地址
        LCALL COMMAND
           MOV R6,#0
           MOV R4,#252
        MOV R7,#0B0H        ;设置页起始地址(B0-B7)
        LCALL COMMAND
        MOV R7,#00H        ;设置低列地址
           LCALL COMMAND
        MOV R7,#10H        ;设置高列地址
        LCALL COMMAND
MAH:
        MOV A,20h
        MOV R7,A
        LCALL COMDADA
        INC R6
        CJNE R6,#0,MAH
        INC R4
        CJNE R4,#0,MAH
        RET

;==================================================================
;--------写命令程序----------
COMMAND:
          MOV R3,#3
COMMAND_1:
        DEC R3          ;######防止出现程序检测不到I2C出现死循环
        lcall start                ;启动总线
        mov a,#78h           ;地址写入
        lcall send
        lcall ack
        MOV A, R3
        JZ COMMAND_EN
        jc         command_1

        mov a,#00h
        lcall send
        lcall ack

        mov a,R7
        lcall send
        lcall ack
         lcall stop
COMMAND_EN:
        ret
;--------写数据程序----------
COMDADA:
        MOV R3,#3
COMDADA_1:
        DEC R3                 ;######防止出现程序检测不到I2C出现死循环
        lcall start                ;启动总线
        mov a,#78h
        lcall send
        lcall ack
        MOV A, R3
        JZ COMDADA_EN
        jc         comdada_1

        mov a,#40h
        lcall send
        lcall ack
        mov a,R7
        lcall send
        lcall ack
         lcall stop
COMDADA_EN:
        ret
;------写页、列地址命令-----------
XIE_MLING:
        MOV R7,DIZHI_Y        ;设置页起始地址(B0-B7)
        LCALL COMMAND
        MOV A,DIZHI_X
        ANL A,#0FH        ;
        MOV R7,A        ;设置低列地址
        LCALL COMMAND
        MOV A,DIZHI_X
        SWAP A
        ANL A,#0FH        ;
        ORL A,#10H
         MOV R7,A        ;设置高列地址
        LCALL COMMAND
        RET
;--------写一字节数据--------------
MAK_XZJ:
        CLR A
        MOVC A,@A+DPTR
        MOV R7,A
        LCALL COMDADA
        INC DPTR
        DJNZ R6,MAK_XZJ
        RET
;============================IIC总线程序=================================
;-------总线启动程序---------
start:
        setb         scl
        setb         sda
        nop
        nop
        clr         sda
        nop
        nop
        clr         scl
        ret
;-------总线停止程序---------
stop:
        clr         sda
        nop
        nop
        setb         scl
        nop
        nop
        setb         sda
        ret
;-----------应答----------
ack:
        setb         sda
        nop
        nop
        setb         scl
        jb         sda,        ack_0
        clr         c
        sjmp         ack_1
ack_0:
        setb         c
ack_1:
        nop
        nop
        clr         scl
        ret
;--------------发送8位数据---------
send:
        mov         b,        #08h
send_1:
        rlc         a
        mov         sda,        c
        setb         scl
        nop
        nop
        clr         scl
        djnz         b,        send_1
        ret
;--------------接收8位数据-----------
receive:
        mov         b,        #08h
        clr         a
        setb         sda
receive_1:
        setb         scl
        nop
        nop
        mov         c,sda
        rlc         a
        clr         scl
        djnz         b,        receive_1
        ret
;----------10MS--------------
DELAY10ms:
          MOV  6EH, #100
DLY5: MOV  6FH, #100
      DJNZ 6FH, $
      DJNZ 6EH, DLY5
      RET

网友A(2022-08-08):
感谢楼主分享,那个74AHC1具体型号是? 具体如何起到抗干扰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那个74AHC1具体型号是? 具体如何起到抗干扰的作用?

缓冲隔离作用,

网友C:
74AHC1 是反相器(施密特)?

网友D:
315M和433M通信,自己定义编码的话,我都用曼彻斯特编码,这是归0码,很合适做无线编码。

网友A:
74AHC1G125  这个型号适用不?

网友B(2025-01-11):
引用 网友A:
74AHC1G125  这个型号适用不?

也可以不用,隔离干扰最好

网友E(2026-03-04):
利害,都是 汇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