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如何做到电梯PID调速?

楼主(2021-09-03):
  怎么用51单片机做到电梯稳定调速?
  比如电梯内进入了5个人,电梯转速为300r/min;电梯再进入十个人,电梯转速仍然控制在300r/min
  小白在线求教各位大大,在线等,挺急的
  如果有人做过类似的,能否附上Proteus的仿真和Keil的程序,谢谢各位了(90°鞠躬)

网友A:
程序是没有的.

不过你自己都说用PID, 增加个速度(传感器很多种)反馈, 速度高了, 就通过输出降低速度, 速度低了就输出提高速度.

不过不建议只用速度闭环, 不同的人数代表不同的负载, 最好再增加电流(转矩)闭环, 这样可以比较平稳.

如果对这方面完全没有基础的话, 不建议自己做了, 直接找现成的控制板或找别人做吧.

因为涉及到你用的什么电机和调速方式. 可能挺复杂的. 除非完全使用, 不然哪怕只改PID参数都要懂好多原理 (也有靠感觉硬调好的, 不建议)

一家之言, 如果不符合现在市场的情况勿怪.

网友B:
可以进行套用stm32上面的程序,因为算法结构实现都是差不多的,都是通过调整我们的pwm然后内置pid算法进行约束,就可以实现了的,壳还是那个壳,芯还是这个芯,灵活变通点,

网友C:
用Proteus学学电梯逻辑控制还有入门价值,学电梯PID调速就不要用Proteus,交流电机伺服控制Proteus仿真不了。

网友D:
承载人命的设备,半调子就不要去试了,那样结果只能是无意义(被否决)或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