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8B20搜索ROM问题

楼主(2021-09-04):
求助,DS18B20搜索ROM问题
因为不会画流程图。。。。。。
想一步,写一步。写到最后自己也不清楚哪里出了问题。。。。。

4个DS18B20搜索ROM分别为
28A0A0A0...........................
28B0B0B0...........................
28C0C0C0...........................
28D0D0D0...........................

搜索结果。。没找到28B0B0B0搜出2个2828A0A0A0

bit search_rom(uchar (*prom)[8])
{
        bit ask=0, end=0;
        uchar i=0,j=0, k=0, buff[8]={0};
        uchar _ROM_x=0, _00bit=0, high=0xff, low=0xff;
        loop:
        ask=init_18b20();
        while(ask)
        {
                ask=init_18b20();
        }
        write_18b20_byte(0xf0);
        for(i=0; i<8; i++)
        {
                for(j=0; j<8; j++)
                {
                        k=0;
                  k|=read_bit();
                        k<<=1;
                        k|=read_bit();
                  switch(k)
                  {
                                case 0: if(8*i+j<low) low=8*i+j;
                                                                if(8*i+j==high)
                                                                {
                                                                        high=_00bit;
                                                                        buff[i]>>=1; buff[i]|=0x80; write_bit(1);
                                                                }
                                                                else
                                                                {
                                                                        _00bit=8*i+j;
                                                                        buff[i]>>=1; write_bit(0);
                                                                }
                                                                break;
                                case 1:        buff[i]>>=1; write_bit(0); break;
                                case 2: buff[i]>>=1; buff[i]|=0x80; write_bit(1); break;
                                case 3: if(i==0)  return 0;
                  }
                }
        }
        for(i=0; i<8; i++)
                prom[_ROM_x][i]=buff[i];
        _ROM_x++;
        if(end && high==low)
                return 1;
        if(high==0)
                end = 1;
        high = _00bit;
        goto loop;

}

网友A:
仿真单个ds18b20可以用默ROM,仿真多个ds18b20总线连接要编辑不同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单个ds18b20可以用默ROM,仿真多个ds18b20总线连接要编辑不同ROM。

不是我要的答案

楼主:
苦逼 的自己,手动搜索了一遍。。。
虽然找到了。。。问题。但是如果修改,函数结构大变。。。
修改还不如,重写。。。。。
这就是不 画流程图的结果。。。。。。。

可是我东一 榔头,西一棒槌自学的编程。。。不会画流程图呀!!!!!!
如何学画流程图呀!!!

楼主:
感觉修改麻烦,想重写。。。
写了一会。。。发现思路更乱。。。。
还是修改原函数。。。。。
函数被修改的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但是功能终于实现了。。。。。
改天,把代码精简一下,写下注释再和大家分享。。。

楼主:
bit search_rom(uchar (*prom)[8])
{
        bit ask=0, end=0;
        uchar i=0,j=0, k=0, buff[8]={0};
        uchar _ROM_x=0, _00bit=0, high=0xff, low=0xff;
        loop:
        ask=init_18b20();
        while(ask)
        {
                ask=init_18b20();
        }
        write_18b20_byte(0xf0);
        for(i=0; i<8; i++)
        {
                for(j=0; j<8; j++)
                {
                        k=0;
                  k|=read_bit();
                        k<<=1;
                        k|=read_bit();
                        if(k==0 && high!=8*i+j)
                                _00bit = 8*i+j;
                        buff[i]>>=1;
                        if(8*i+j>high || _ROM_x==0)
                        {
                                switch(k)
                                {
                                        case 0: if(8*i+j<low) low=8*i+j;  write_bit(0); break;
                                        case 1:        write_bit(0); break;
                                        case 2: buff[i]|=0x80; write_bit(1); break;
                                        case 3: return 0;
                                }
                        }
                        else if(8*i+j == high)
                        {
                                buff[i]|=0x80; write_bit(1);
                                high=_00bit;
                        }
                        else
                        {
                                        if((prom[_ROM_x-1][i])>>j&0x01)
                                        {
                                                buff[i]|=0x80;
                                                write_bit(1);
                                        }
                                        else
                                                write_bit(0);
                        }
                }
        }
        for(i=0; i<8; i++)
                prom[_ROM_x][i]=buff[i];
        _ROM_x++;
        if(end && high==low)
                return 1;
        if(high==0)
                end = 1;
        high = _00bit;
        goto loop;
}

苦逼的自学过程,
原函数被改得面目全非。。。。88行代码

又用俩天时间 第一次精简从88行变成60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