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电模电怎么学?

楼主(2021-09-04):
新大二学生,想要询问一下怎样学数电模电,或者推荐一些教材,视频,或者技巧。有什么学习方法?

网友A:
了解基本元件后跟着一些视频里的仿真教程练习,边看边自己动手仿真,从易到难多做一些,然后自己找一些仿真的项目独自完成,遇到没学过的元件就搜一下资料,对于本科程度的数电模电,多做一些不是太复杂的仿真就能学习得非常好

网友B:
不用觉得很好的,半懂应付测试就行了。
主要还要靠以后工作实操累积经验

网友C:
结合单片机学。

网友D:
这应该是大学模拟或数字电子学教授的问题。

网友E:
纸质的教材或电子书视频都可以,技巧谈不上。仿真只是方便理解,要想深入还需实物上验证

网友F:
背基础理论+疯狂大量做测试

网友G:
学学单片机,理论实践相结合。b站可以找到不错的视频

网友H:
看懂原理再把课后习题写一些就好了,本科不是搞竞赛用到数电模电实践的不多,先把分应付了,记牢基础的知识以后再深入学习吧。当然,学有余力可以用学过的知识自己搞一些小玩意。

网友I:
我大二刚学过数电和模电,然后数电涉及到一些芯片的使用和部分电路分析的知识,模电大多是把基本上先学习二极管三极管,可以在网上查阅一些资料学习

网友J:
从元件认识和到最基本的单元电路学起,多动手做实验,边看书边焊电路,做多了就自然学到了

网友K:
首先了解元件器的基本知识,如电阻,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打好基础后面才轻松

网友L(2021-11-10):
数电很简单入门的,这个不用担心,不要买什么特别厚的书来看,说得太复杂,反而不利于理解。我个人推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的一本数电教材,还有答案的》,比较精简,适合入门,但是有一定错误,但是不多,很容易改正。 至于模电,挺麻烦的,多看书,还要多找老师请教,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比较好

网友M:
刚开始可以试试仿真软件

网友N:
模电的话推荐看刘波粒老师的大学mooc,而且每个视频短,但是细致。平时可以看看课后题,可以看看单片机,电路设计

网友O:
理论加实操才能更好掌握

网友P:
如果只是为了应付的话,直接找往年的,我们学校的话,题型蛮死的,如果想要学到东西,B站找一些视频,播放量高的学一学吧

网友Q:
把学校里的内容先学好,最直接的就是去请教你的任课老师

网友R:
数电相对简单一些,模电上手先做仿真,然后做实物实验,调试电路分析电路,多上手,不能只背公式。

网友S:
电工技术和数字电路基础,同时网上看视频如搜索电子基础

网友T:
老师上课认真听,电路理论掌握好,就够了,然后可以多去实验室学习学习

网友U:
学习模电和数电之前,要有《电路原理》基础知识,若是没学过,必须先学习这门课程才学习模电、数电,《电路原理》是为模电、数电打基础的。可以不必精通详细的学习,但是起码要有大体的了解,能够掌握到60%左右,这些都是很基础的知识,掌握60%左右不难,若是有时间和精力,全面详细的学习一遍更好

网友V:
设计一个电路,结合实例学习

网友W:
书名:数字逻辑电路

网友X:
可以去B站学习单片机之类的,打好基础,后面可以进行一些仿真来进行练习

网友Y:
学习模电和数电之前,要有《电路原理》基础知识,若是没学过,必须先学习这门课程才学习模电、数电,《电路原理》是为模电、数电打基础的。可以不必精通详细的学习,但是起码要有大体的了解,能够掌握到60%左右,这些都是... 2.教材方面选择讲得比较详细、形象的,如果附近有大学,可以去大学二手图书店购买,也可以网上购买。光看书很少人能够看得进去,最好网上下载一些教学视频,一边看书一边看视频,这样比自己看书更容易理解一些。

网友Z:
B站一堆讲得特别好的,可以去看看

网友AA:
我也是准备考试的时候,然后看b站视频学习

网友AB:
买个学习板,多练习

网友AC:
可以在哔站上看网课,多实操

网友AD:
个人觉得数电好些可以先学,重点学会看真值表,芯片管脚

网友AE:
学模电数电最好先了解最基础的器件工作原理,器件的特性了解了分析模拟电路数字电路就会简单了,学起来更加轻松,各大主流的视频APP上面都有很多学习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