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超频到40Mhz以上(官方给的25Mhz)

楼主(2021-09-04):
CCS10环境下的工程文件,使用4Mhz的XT2晶振分频后,作为FLL参考频率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msp430F5529.h"
/*
* Jeason 2019.05.09 于 青岛大学
*/
void clock_init(unsigned char Fre);
// 主频初始化函数 可以设置指定的频率
// 理论参数是 1~ 40+ 的整数 建议不要超过45  (具体性能还要考虑自身芯片体质!!!)
//实际使用中建议参数大于5  当参数小于5以后会导致频率卡在3.5MHz,原因未知
void main(void)
{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clock_init(45);
    P2DIR |= BIT2;  // 配置P2.2为输出模式
    P2SEL |= BIT2;  // 功能复用:SMCLK输出 (子系统主时钟)
    P7DIR |= BIT7;  // 配置P7.7为输出模式
    P7SEL |= BIT7;  // 功能复用:MCLK输出    (主系统时钟)
    P1DIR |= BIT0;  // 配置P1.0为输出模式
    while(1)
    {
    }
}

void clock_init(unsigned char Fre)
{

    P5SEL |= BIT2|BIT3|BIT4|BIT5;//开启外部两个时钟

    UCSCTL6 |= XCAP_3|XT1OFF;          // XT1 相关 配置
    UCSCTL6 |= XT2DRIVE_0 |XT2OFF;     // XT2 相关 配置
//以下是提升核心电压部分的代码
    PMMCTL0_H = 0xA5;                                         //开PMM电源管理
    SVSMLCTL |= SVSMLRRL_1 + SVMLE;                            //配置SVML电压
    PMMCTL0 =  PMMPW + PMMCOREV_3;                             //配置内核电压
    while((PMMIFG & SVSMLDLYIFG ) == 0);                       //等待设置完成
    PMMIFG &= ~(SVMLVLRIFG + SVMLIFG + SVSMLDLYIFG);
    if((PMMIFG & SVMLIFG) == 1)                                //判断内核电压是否上升到VSVML
         while((PMMIFG & SVMLVLRIFG) == 0);                    //如果没有等待
    SVSMLCTL &= ~SVMLE;                                        //关掉SVML模块
    PMMCTL0_H = 0X00;

    __bis_SR_register(SCG0);                 //该语法为固定格式,意为将括号内的变量置位,SCG0与系统工作模式有关,此时 MCLK 暂停工作
    UCSCTL0 = 0;                             //先清零,FLL 运行时,该寄存器系统会自动配置,不用管
    UCSCTL6 = (UCSCTL6&(~(XT2OFF|XT1OFF))|XCAP_3|XT2DRIVE_0);
    UCSCTL3 = (5<<4)|(2<<0);                 // 选择 XTAL2 的时钟信号作为参考信号 并且分频到1MHz
    if(Fre < 5)
        UCSCTL1 = DCORSEL_2;
    else if(Fre<15)
        UCSCTL1 = DCORSEL_4;
    else
        UCSCTL1 = DCORSEL_7;
   UCSCTL2 = (Fre-1);
    __bic_SR_register(SCG0);
    __delay_cycles(782000);
    while (SFRIFG1 & OFIFG) {                               // Check OFIFG fault flag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 Clear OSC flau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OFIFG fault flag
    }
    UCSCTL4 = UCSCTL4&(~(SELS_7|SELM_7))|SELS_3|SELM_3;
}

以上代码51hei附件下载:

网友A:
厉害了,原来单片机也可以这样干的。以前接外部晶振的单片机都不敢超一点点。玩玩应该可以,做产品可不敢超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