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 LCD1602时间显示程序

楼主:
效果和接法看图吧,只是简单用时钟芯片显示时间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sbit SDA=P2^6;  // DS1302数据线
sbit CLK=P2^5;  //         DS1302时钟线
sbit RST=P2^4;  // DS1302复位线
//DS18B20数据端口定义
sbit DQ=P2^4;    //DS18B20数据端口
sbit LCD_RS=P2^0;   // LCD寄存器选择
sbit LCD_RW=P2^1;   //         LCD读写/写控制
sbit LCD_EN=P2^2;   //  LCD启用

uchar tCount=0;
//一年中每个月的天数,2月的天数由年份决定
uchar MonthsDays[]={0,31,0,31,30,31,30,31,31,30,31,30,31};
//周日,每周一到周六(0,1-6)【读取DS1302时分别是1-7】
uchar *WEEK[]={"SUN","MON","TUS","WEN","THU","FRI","SAT"};

//LCD显示缓冲
uchar LCD_DSY_BUFFER1[]={"00-00-00        "};
uchar LCD_DSY_BUFFER2[]={"00-00-00      "};
uchar DateTime[7];  //所读取的日期时间
uchar Adjust_flag=0; //当前调节的时间对像:秒,分,时,日,月,年(1,2,3,4,5,6)
uchar Change_Flag[]=" YMDHM";//(分,时,日,月,年)(不调节秒与周)

void DelayMS(uchar x)//延时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void Write_A_Byte_TO_DS1302(uchar x)//向DS1302写入一个字节
{uchar i;
for(i=0;i<8;i++)
{SDA=x&1;  CLK=1;  CLK=0; x>>=1;
}
}

uchar Get_A_Byte_FROM_DS1302()//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i,b,t;
for(i=0;i<8;i++)
{b>>=1; t=SDA; b|=t<<7;  CLK=1;CLK=0;
}

return b/16*10+b%16;//BCD码转换
}

uchar Read_Data(uchar addr)//指定位置读数据
{uchar dat;
RST=0; CLK=0; RST=1;
Write_A_Byte_TO_DS1302(addr);
dat=Get_A_Byte_FROM_DS1302();
CLK=1;RST=0;
return dat;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r,uchar dat)//向某地址写入数据
{CLK=0;RST=1;
Write_A_Byte_TO_DS1302(addr);
Write_A_Byte_TO_DS1302(dat);
CLK=0;RST=0;
}

void SET_DS1302()//设置时间
{ uchar i;
Write_DS1302(0x8e,0x00);

for(i=0;i<7;i++)
{

Write_DS1302(0X80+2*i,(DateTime[i]/10<<4)|(DateTime[i]%10));//日,月,周,年,写入 地址每次增2
}
Write_DS1302(0x8e,0x80);//加保护
}

void GetTime()//读取本地的时间
{
  uchar i;
  for(i=0;i<7;i++)
   {
     DateTime[i]=Read_Data(0x81+2*i);
   }
}

//LCD驱动代码
bit LCD_Busy_Check()//LCD忙
{bit result;
LCD_RS=0;
LCD_RW=1;
LCD_EN=1;
delayNOP();
result=(bit)(P0&0x80);
LCD_EN=0;
return result;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 //写指令
{while(LCD_Busy_Check());
LCD_RS=0;LCD_RW=0;LCD_EN=0;        _nop_();         _nop_();
P0=cmd;
delayNOP();
LCD_EN=1;
delayNOP();
LCD_EN=0;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写数据
{while(LCD_Busy_Check());
LCD_RS=1;LCD_RW=0;LCD_EN=0;
P0=dat;
delayNOP();
LCD_EN=1;
delayNOP();
LCD_EN=0;
}

void Init_LCD()//LCD初始化
{Write_LCD_Command(0x01);DelayMS(5);
Write_LCD_Command(0x38);DelayMS(5);
Write_LCD_Command(0x0c);DelayMS(5);
Write_LCD_Command(0x06);DelayMS(5);
}

void Set_LCD_POS(uchar pos)//设置显示位置
{        Write_LCD_Command(pos|0x80);
  }

void Display_LCD_String(uchar p,uchar *s)//在LCD上显示字符串
{uchar i;
Set_LCD_POS(p);
for(i=0;i<16;i++)
{Write_LCD_Data(s[i]);
DelayMS(1);
}
}

void Format_DateTime(uchar d,uchar *a)//日期与时间值转换为数字字符
{a[0]=d/10+'0';
a[1]=d%10+'0';
}

uchar isLeapYear(uint y)//判断是否为闰年
{return (y%4==0&&y%100!=0)||(y%400==0);
}

void RefreshWeekDay()
{uint i,d,w=5; //
for(i=2021;i<2021+DateTime[6];i++)
{ d=isLeapYear(i)?366:365;
w=(w+d)%7;
}
d=0;
for(i=1;i<DateTime[4];i++)
d+=MonthsDays[i];
d+=DateTime[3];
DateTime[5]=(w+d)%7+1;
}

//定时器0每秒刷新LCD显示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uchar i;
if(++tCount!=2) return;
tCount=0;//刷新

Format_DateTime(DateTime[6],LCD_DSY_BUFFER1);//年
Format_DateTime(DateTime[4],LCD_DSY_BUFFER1+3);//月
Format_DateTime(DateTime[3],LCD_DSY_BUFFER1+6);//日

Format_DateTime(DateTime[2],LCD_DSY_BUFFER2);//时
Format_DateTime(DateTime[1],LCD_DSY_BUFFER2+3);//分
Format_DateTime(DateTime[0],LCD_DSY_BUFFER2+6);//秒

Display_LCD_String(0x03,LCD_DSY_BUFFER1);//显示年月日,星期,时分秒
Set_LCD_POS(0x43);
for(i=0;i<14;i++)
{
Write_LCD_Data(LCD_DSY_BUFFER2[i]);
DelayMS(1);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_LCD();//液晶初始化
IE=0X87;//允许INT0,T0中断
TR0=1;
while(1)
{GetTi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