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源低压端电路的优缺点

楼主(2021-09-04):
今天看到一个开关电源,发现37V电源的滤波电容的耐压有点低,测量了一下,发现它上面的电压居然比37V低很多!于是好奇将部分电路抄了下来,这样的输出级很少见(其实我没有见过),感觉这样的电路有点不合理!电容的容量没有完全发挥它的作用,而且如果在C12上取电,C11可能会爆掉!希望大佬们解小白疑惑!谢谢!

网友A:
首先,C12,耐压35V, 是基于他的负极接在12V,所以就算正极37V, 37-12 = 25, 压差只有25V, 符合他的耐压值,另外你说的C11我没看到,不好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C12,耐压35V, 是基于他的负极接在12V,所以就算正极37V, 37-12 = 25, 压差只有25V, 符合他的耐压值 ...

谢谢大佬分析!C11我忘了改了,就是那个C?,我知道电容耐压是没问题的,但就是想和大家讨论一下这种电路的优缺点!我觉得C11、C12如果某只漏电,就会影响到另一只电容,电压也会相互影响。

网友B:
电压串联叠加,一般线圈是抽头共用的

网友C:
有 431 存在电压基本不会相互影响,只是相应的影响到相关线路上的纹波变化

楼主:
我怀疑是在清库存(C12电容)!不然他的优势在哪里?

网友D:
这个设计的没有问题  37V的C12电容 对地应该是  35V+25V=55V耐压没有问题   看这个图你要学会看参考电位 这里C12对地的参考电位是12V这个你要减去才是对的     R21 R20是电容均衡电阻防止某一个电容过压损坏

网友C:
采用这个接法的优势是可以不用高耐压电容相对节约成本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在清库存(C12电容)!不然他的优势在哪里?

在有多次级绕组的反激式开关电源中,通常只有接电压反馈的这一路电压最为稳定,其它各路的电压会随此路负载电流增大而增高。采用上图电路设计可以兼顾各路电压稳定。绝不可能是为了清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有多次级绕组的反激式开关电源中,通常只有接电压反馈的这一路电压最为稳定,其它各路的电压会随此路负 ...

我看这位坛友解释比较靠谱,多谢!!!但为何实际电源的应用中却不多见呢?

网友F:
1.这样接法可以降低C12的耐压要求,从而降低成本。2.C11不会爆掉,C11端电压只有12V!对于耐压25V的电容器不会出现超压!3.C12容量不会降低,因为12V电源对于C12的电流回路相当于短路,所以不会等效于C11与C12串联。而C12的参考电位点却因C11的存在提高到12V从而降低了C12的耐压要求。这个电路设计的优势也是基于这个特点,当然,前提是12V电压的电流容量足够大,从C11与C12的容量上看,电路符合设计要求(C11容量大于C12容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这位坛友解释比较靠谱,多谢!!!但为何实际电源的应用中却不多见呢?

这种电路适合于各支路电源的负载相对稳定。不太适合有待机功能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F:
1.这样接法可以降低C12的耐压要求,从而降低成本。2.C11不会爆掉,C11端电压只有12V!对于耐压25V的电容器 ...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路适合于各支路电源的负载相对稳定。不太适合有待机功能的设备。

你这样么一说,我跟怀疑这个电源的不合理性了!因为这个电源恰好就是用在有待机,而且开机后负载也有很大波动的机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