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称重传感器怎么接线?

楼主(2021-09-04):
请问,体重秤的称重传感器,4个传感器怎么接线,6个或者更多的(偶数个)接线方法是不是与4个类似呢?

网友A:
型号是什么?hx71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是什么?hx711吗?

是的,AD模块用HX711,不知道4个传感器怎么接线,或者6个。8个那样

网友B:
4个传感器怎么接线,或者6个。8个那样,其实和1个的皎洁是一样的

网友C:
把每个 称重传感器的相同颜色的线合成一根  然后接到hx711上

网友C:
或者 直接焊个板子 把称重传感器的线延长 到板子上 ,每个颜色的一列 最上面接根线 接到hx711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