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9110驱动不了直流电机

楼主(2021-09-04):
3.3V供电,芯片是用的stc11L02,IO口设置了强推挽输出,接上L9110H芯片后,芯片的OA,OB端口输出电压为3.3V,但是接上直流电机后直流电机不转。然后我用万用表电流档两端分别接在OA端,和电机一端,发现20mA档能让电机转,但是用2mA和200mA档,电机没法转

网友A:
这个简图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就像双声道功放有 N 种电路图对应出不同的称呼一样

网友B:
VCC接什么电源?

网友C:
和IA,IB输入有关,和电流档无关。

网友D:
驱动电机的电源应能驱动电机所需的电流。

网友E:
莫不是你的万用表电流档有问题

网友F:
,芯片的OA,OB端口输出电压为3.3V,但是接上直流电机后直流电机不转。    是不是 OA=3.3V,OB=0V,电机才能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芯片的OA,OB端口输出电压为3.3V,但是接上直流电机后直流电机不转。    是不是 OA=3.3V,OB=0V,电机才能 ...

如果 OA,OB端口输出电压为3.3V,但是接上直流电机后直流电机不转。查电机是否3.3v,电源容量够不够,最好直接量电机两端电压(带负载后电压)。

楼主:
原来的电机驱动的VCC是3.3V的,我把电机驱动VCC接到5V后,电机就能转了

网友G:
要按电机参数设计,可不敢随便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