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总线的OLED屏SH1106驱动与与ssd1351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1-09-04):
现已有SSD1351的驱动程序,但买回来的屏是sh1106的,该怎样搞出这个驱动程序呢?SH1106只是初始化与ssd1351不同,找到了一个IIC的驱动,spi的驱动和这有不同么?小白求问,对IIC和SPI传输协议都不熟悉,求求大佬解答

网友A:
IIC用两根线,SP用三根线,目测就是不一样。
驱动可以向供应商要,这个是必须给的。
当然也可以在本坛上找。

网友B:
兄弟你是认真的吗?
学单片机不是应该一步一步来的吗?
你还不知道什么叫SPI,就开始玩SPI驱动的器件了?
再说了,像SPI,IIC这种常用的协议,应该是每个玩单片机的都要会的吧?就算你是用STM32,那也是应该要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是认真的吗?
学单片机不是应该一步一步来的吗?
你还不知道什么叫SPI,就开始玩SPI驱动的器件了?

刚开始学单片机没多久,了解spi协议和I2C协议,但是没有用过oled屏,我以为oled屏驱动ic会因为传输方式不同而不同,所以很疑惑。以后会一步一个脚印,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