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Arduino报错是什么意思呢?has no member named

楼主:
学习点亮0.96寸的OLED,直接用的别人的程序,编译时都有这样的报错,请教各位这是什么意思呢?如何解决,谢谢了!

报错代码:
Arduino:1.8.12 (Windows 7), 开发板:"Arduino Nano, ATmega328P (Old Bootloader)"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arduino-builder -dump-prefs -logger=machine -hardware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 -tools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tools-builder -tools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built-in-libraries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libraries -libraries F:\Arduino\libraries -fqbn=arduino:avr:nano:cpu=atmega328old -ide-version=10812 -build-path C:\Users\liu\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793056 -warnings=all -build-cache C:\Users\liu\AppData\Local\Temp\arduino_cache_806397 -prefs=build.warn_data_percentage=75 -prefs=runtime.tools.avr-gcc.path=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vr-gcc-7.3.0-atmel3.6.1-arduino5.path=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vrdude.path=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vrdude-6.3.0-arduino17.path=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rduinoOTA.path=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rduinoOTA-1.3.0.path=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verbose F:\Arduino\显示单片机菜鸟\00\00.ino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arduino-builder -compile -logger=machine -hardware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 -tools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tools-builder -tools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built-in-libraries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libraries -libraries F:\Arduino\libraries -fqbn=arduino:avr:nano:cpu=atmega328old -ide-version=10812 -build-path C:\Users\liu\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793056 -warnings=all -build-cache C:\Users\liu\AppData\Local\Temp\arduino_cache_806397 -prefs=build.warn_data_percentage=75 -prefs=runtime.tools.avr-gcc.path=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vr-gcc-7.3.0-atmel3.6.1-arduino5.path=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vrdude.path=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vrdude-6.3.0-arduino17.path=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rduinoOTA.path=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prefs=runtime.tools.arduinoOTA-1.3.0.path=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 -verbose F:\Arduino\显示单片机菜鸟\00\00.ino
Using board 'nano' from platform in folder: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
Using core 'arduino' from platform in folder: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
Detecting libraries used...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g++" -c -g -Os -w -std=gnu++11 -fpermissive -fno-exception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threadsafe-statics -Wno-error=narrowing -flto -w -x c++ -E -CC -mmcu=atmega328p -DF_CPU=16000000L -DARDUINO=10812 -DARDUINO_AVR_NANO -DARDUINO_ARCH_AVR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cores\\arduino"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variants\\eightanaloginputs" "C:\\Users\\liu\\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793056\\sketch\\00.ino.cpp" -o nul
Alternatives for Wire.h: [Wire@1.0]
ResolveLibrary(Wire.h)
  -> candidates: [Wire@1.0]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g++" -c -g -Os -w -std=gnu++11 -fpermissive -fno-exception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threadsafe-statics -Wno-error=narrowing -flto -w -x c++ -E -CC -mmcu=atmega328p -DF_CPU=16000000L -DARDUINO=10812 -DARDUINO_AVR_NANO -DARDUINO_ARCH_AVR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cores\\arduino"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variants\\eightanaloginputs"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Wire\\src" "C:\\Users\\liu\\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793056\\sketch\\00.ino.cpp" -o nul
Alternatives for Adafruit_GFX.h: [Adafruit_GFX_Library@1.10.10]
ResolveLibrary(Adafruit_GFX.h)
  -> candidates: [Adafruit_GFX_Library@1.10.10]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g++" -c -g -Os -w -std=gnu++11 -fpermissive -fno-exception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threadsafe-statics -Wno-error=narrowing -flto -w -x c++ -E -CC -mmcu=atmega328p -DF_CPU=16000000L -DARDUINO=10812 -DARDUINO_AVR_NANO -DARDUINO_ARCH_AVR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cores\\arduino"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variants\\eightanaloginputs"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Wire\\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GFX_Library" "C:\\Users\\liu\\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793056\\sketch\\00.ino.cpp" -o nul
Alternatives for Adafruit_SSD1306.h: [Adafruit_SSD1306@2.4.6]
ResolveLibrary(Adafruit_SSD1306.h)
  -> candidates: [Adafruit_SSD1306@2.4.6]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g++" -c -g -Os -w -std=gnu++11 -fpermissive -fno-exception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threadsafe-statics -Wno-error=narrowing -flto -w -x c++ -E -CC -mmcu=atmega328p -DF_CPU=16000000L -DARDUINO=10812 -DARDUINO_AVR_NANO -DARDUINO_ARCH_AVR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cores\\arduino"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variants\\eightanaloginputs"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Wire\\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GFX_Library"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SSD1306" "C:\\Users\\liu\\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793056\\sketch\\00.ino.cpp" -o nul
Alternatives for SPI.h: [SPI@1.0]
ResolveLibrary(SPI.h)
  -> candidates: [SPI@1.0]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g++" -c -g -Os -w -std=gnu++11 -fpermissive -fno-exception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threadsafe-statics -Wno-error=narrowing -flto -w -x c++ -E -CC -mmcu=atmega328p -DF_CPU=16000000L -DARDUINO=10812 -DARDUINO_AVR_NANO -DARDUINO_ARCH_AVR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cores\\arduino"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variants\\eightanaloginputs"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Wire\\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GFX_Library"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SSD1306"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SPI\\src" "C:\\Users\\liu\\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793056\\sketch\\00.ino.cpp" -o nul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g++" -c -g -Os -w -std=gnu++11 -fpermissive -fno-exception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threadsafe-statics -Wno-error=narrowing -flto -w -x c++ -E -CC -mmcu=atmega328p -DF_CPU=16000000L -DARDUINO=10812 -DARDUINO_AVR_NANO -DARDUINO_ARCH_AVR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cores\\arduino"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variants\\eightanaloginputs"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Wire\\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GFX_Library"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SSD1306"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SPI\\src"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Wire\\src\\Wire.cpp" -o nul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g++" -c -g -Os -w -std=gnu++11 -fpermissive -fno-exception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threadsafe-statics -Wno-error=narrowing -flto -w -x c++ -E -CC -mmcu=atmega328p -DF_CPU=16000000L -DARDUINO=10812 -DARDUINO_AVR_NANO -DARDUINO_ARCH_AVR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cores\\arduino"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variants\\eightanaloginputs"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Wire\\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GFX_Library"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SSD1306"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SPI\\src"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Wire\\src\\utility\\twi.c" -o nul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g++" -c -g -Os -w -std=gnu++11 -fpermissive -fno-exception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threadsafe-statics -Wno-error=narrowing -flto -w -x c++ -E -CC -mmcu=atmega328p -DF_CPU=16000000L -DARDUINO=10812 -DARDUINO_AVR_NANO -DARDUINO_ARCH_AVR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cores\\arduino"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variants\\eightanaloginputs"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Wire\\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GFX_Library"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SSD1306"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SPI\\src" "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GFX_Library\\Adafruit_GFX.cpp" -o nul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g++" -c -g -Os -w -std=gnu++11 -fpermissive -fno-exception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threadsafe-statics -Wno-error=narrowing -flto -w -x c++ -E -CC -mmcu=atmega328p -DF_CPU=16000000L -DARDUINO=10812 -DARDUINO_AVR_NANO -DARDUINO_ARCH_AVR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cores\\arduino"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variants\\eightanaloginputs"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Wire\\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GFX_Library"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SSD1306"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SPI\\src" "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GFX_Library\\Adafruit_GrayOLED.cpp" -o nul
Alternatives for Adafruit_I2CDevice.h: [Adafruit_BusIO@1.8.3]
ResolveLibrary(Adafruit_I2CDevice.h)
  -> candidates: [Adafruit_BusIO@1.8.3]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g++" -c -g -Os -w -std=gnu++11 -fpermissive -fno-exception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threadsafe-statics -Wno-error=narrowing -flto -w -x c++ -E -CC -mmcu=atmega328p -DF_CPU=16000000L -DARDUINO=10812 -DARDUINO_AVR_NANO -DARDUINO_ARCH_AVR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cores\\arduino"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variants\\eightanaloginputs"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Wire\\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GFX_Library"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SSD1306"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SPI\\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BusIO" "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GFX_Library\\Adafruit_GrayOLED.cpp" -o nul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g++" -c -g -Os -w -std=gnu++11 -fpermissive -fno-exception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threadsafe-statics -Wno-error=narrowing -flto -w -x c++ -E -CC -mmcu=atmega328p -DF_CPU=16000000L -DARDUINO=10812 -DARDUINO_AVR_NANO -DARDUINO_ARCH_AVR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cores\\arduino"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variants\\eightanaloginputs"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Wire\\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GFX_Library"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SSD1306"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SPI\\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BusIO" "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GFX_Library\\Adafruit_SPITFT.cpp" -o nul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g++" -c -g -Os -w -std=gnu++11 -fpermissive -fno-exception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threadsafe-statics -Wno-error=narrowing -flto -w -x c++ -E -CC -mmcu=atmega328p -DF_CPU=16000000L -DARDUINO=10812 -DARDUINO_AVR_NANO -DARDUINO_ARCH_AVR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cores\\arduino"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variants\\eightanaloginputs"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Wire\\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GFX_Library"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SSD1306"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SPI\\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BusIO" "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GFX_Library\\glcdfont.c" -o nul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g++" -c -g -Os -w -std=gnu++11 -fpermissive -fno-exception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threadsafe-statics -Wno-error=narrowing -flto -w -x c++ -E -CC -mmcu=atmega328p -DF_CPU=16000000L -DARDUINO=10812 -DARDUINO_AVR_NANO -DARDUINO_ARCH_AVR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cores\\arduino"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variants\\eightanaloginputs"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Wire\\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GFX_Library"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SSD1306"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SPI\\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BusIO" "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SSD1306\\Adafruit_SSD1306.cpp" -o nul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g++" -c -g -Os -w -std=gnu++11 -fpermissive -fno-exception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threadsafe-statics -Wno-error=narrowing -flto -w -x c++ -E -CC -mmcu=atmega328p -DF_CPU=16000000L -DARDUINO=10812 -DARDUINO_AVR_NANO -DARDUINO_ARCH_AVR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cores\\arduino"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variants\\eightanaloginputs"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Wire\\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GFX_Library"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SSD1306"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SPI\\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BusIO"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SPI\\src\\SPI.cpp" -o nul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g++" -c -g -Os -w -std=gnu++11 -fpermissive -fno-exception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threadsafe-statics -Wno-error=narrowing -flto -w -x c++ -E -CC -mmcu=atmega328p -DF_CPU=16000000L -DARDUINO=10812 -DARDUINO_AVR_NANO -DARDUINO_ARCH_AVR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cores\\arduino"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variants\\eightanaloginputs"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Wire\\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GFX_Library"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SSD1306"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SPI\\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BusIO" "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BusIO\\Adafruit_BusIO_Register.cpp" -o nul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g++" -c -g -Os -w -std=gnu++11 -fpermissive -fno-exception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threadsafe-statics -Wno-error=narrowing -flto -w -x c++ -E -CC -mmcu=atmega328p -DF_CPU=16000000L -DARDUINO=10812 -DARDUINO_AVR_NANO -DARDUINO_ARCH_AVR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cores\\arduino"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variants\\eightanaloginputs"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Wire\\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GFX_Library"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SSD1306"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SPI\\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BusIO" "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BusIO\\Adafruit_I2CDevice.cpp" -o nul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g++" -c -g -Os -w -std=gnu++11 -fpermissive -fno-exception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threadsafe-statics -Wno-error=narrowing -flto -w -x c++ -E -CC -mmcu=atmega328p -DF_CPU=16000000L -DARDUINO=10812 -DARDUINO_AVR_NANO -DARDUINO_ARCH_AVR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cores\\arduino"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variants\\eightanaloginputs"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Wire\\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GFX_Library"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SSD1306"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SPI\\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BusIO" "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BusIO\\Adafruit_SPIDevice.cpp" -o nul
Generating function prototypes...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g++" -c -g -Os -w -std=gnu++11 -fpermissive -fno-exception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threadsafe-statics -Wno-error=narrowing -flto -w -x c++ -E -CC -mmcu=atmega328p -DF_CPU=16000000L -DARDUINO=10812 -DARDUINO_AVR_NANO -DARDUINO_ARCH_AVR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cores\\arduino"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variants\\eightanaloginputs"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Wire\\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GFX_Library"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SSD1306"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SPI\\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BusIO" "C:\\Users\\liu\\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793056\\sketch\\00.ino.cpp" -o "C:\\Users\\liu\\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793056\\preproc\\ctags_target_for_gcc_minus_e.cpp"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tools-builder\\ctags\\5.8-arduino11/ctags" -u --language-force=c++ -f - --c++-kinds=svpf --fields=KSTtzns --line-directives "C:\\Users\\liu\\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793056\\preproc\\ctags_target_for_gcc_minus_e.cpp"
正在编译项目...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tools\\avr/bin/avr-g++" -c -g -Os -Wall -Wextra -std=gnu++11 -fpermissive -fno-exception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threadsafe-statics -Wno-error=narrowing -MMD -flto -mmcu=atmega328p -DF_CPU=16000000L -DARDUINO=10812 -DARDUINO_AVR_NANO -DARDUINO_ARCH_AVR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cores\\arduino"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variants\\eightanaloginputs"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Wire\\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GFX_Library"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SSD1306" "-I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SPI\\src" "-I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BusIO" "C:\\Users\\liu\\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793056\\sketch\\00.ino.cpp" -o "C:\\Users\\liu\\AppData\\Local\\Temp\\arduino_build_793056\\sketch\\00.ino.cpp.o"
F:\Arduino\显示单片机菜鸟\00\00.ino: In function 'void test_SSD1306()':

00:175:11: error: 'class Adafruit_SSD1306' has no member named 'ShowCN_16'

00:176:11: error: 'class Adafruit_SSD1306' has no member named 'ShowCN_16'

使用 1.0  版本的库 Wire 在文件夹: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Wire
使用 1.10.10  版本的库 Adafruit_GFX_Library 在文件夹: 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GFX_Library
使用 2.4.6  版本的库 Adafruit_SSD1306 在文件夹: 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SSD1306
使用 1.0  版本的库 SPI 在文件夹: F:\Program Files (x86)\Arduino\hardware\arduino\avr\libraries\SPI
使用 1.8.3  版本的库 Adafruit_BusIO 在文件夹: F:\Arduino\libraries\Adafruit_BusIO
exit status 1
'class Adafruit_SSD1306' has no member named 'ShowCN_16'

网友A(2021-09-05):
ShowCN_16是你抄代码的源主自己写的函数
坊间下载的Adafruit_SSD1306库文件内是没有这个函数的

要不找源主要库文件
要不自己写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howCN_16是你抄代码的源主自己写的函数
坊间下载的Adafruit_SSD1306库文件内是没有这个函数的

首先表示感谢!
源程序是在论坛里复制别人的
这个库文件我也不会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先表示感谢!
源程序是在论坛里复制别人的
这个库文件我也不会写

写这个不需要太多技术,你把库文件打开,基本照抄就行。否则就不用ShowCN_16方法,一个字一个字的写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