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结果不对,大神能不能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9-05):
这个代码是改的其他人的,但是仿真的时候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led P2
sbit LED1 = P3^0;
sbit LED2 = P3^1;
sbit LED3 = P3^2;
sbit LED4 = P3^3;
sbit LED5 = P3^4;
sbit LED6 = P3^5;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数码管显示字符转换表

unsigned char LedBuff[6] =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数码管显示缓冲区,初值 0xFF 确保启动时都不亮
unsigned char i = 0; //动态扫描的索引
unsigned int cnt = 0; //记录 T0 中断次数
unsigned char flag1s = 0; //1 秒定时标志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sec ; //记录经过的秒数
        EA = 1; //使能总中断
        TMOD = 0x01; //设置 T0 为模式 1
        TH0 = 0xFC; //为 T0 赋初值 0xFC67,定时 1ms
        TL0 = 0x67;
        ET0 = 1; //使能 T0 中断
        TR0 = 1; //启动 T0
        while (1)
        {
                if (flag1s == 1) //判断 1 秒定时标志
                {
                        flag1s = 0; //1 秒定时标志清零
                        sec++; //秒计数自加 1

                        //以下代码将 sec 按十进制位从低到高依次提取并转为数码管显示字符
                }
                        LedBuff[0] = LedChar[sec%10];
                        LedBuff[1] = LedChar[sec/10%10];
                        LedBuff[2] = LedChar[sec/100%10];
                        LedBuff[3] = LedChar[sec/1000%10];
                        LedBuff[4] = LedChar[sec/10000%10];
                        LedBuff[5] = LedChar[sec/100000%10];

        }
}

/* 定时器 0 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重新加载初值
        TL0 = 0x67;
        cnt++; //中断次数计数值加 1
        if (cnt >= 1000) //中断 1000 次即 1 秒
        {
                cnt = 0; //清零计数值以重新开始下 1 秒计时
                flag1s = 1; //设置 1 秒定时标志为 1
        }

        //以下代码完成数码管动态扫描刷新

        P2 = 0xff; //显示消隐
        switch (i)
        {
                case 0: LED1 = 0;i++; led = LedBuff[0]; LED1 = 1; break;
                case 1: LED2 = 0;i++; led = LedBuff[1]; LED2 = 1; break;
                case 2: LED3 = 0;i++; led = LedBuff[2]; LED3 = 1; break;
                case 3: LED4 = 0;i++; led = LedBuff[3]; LED4 = 1; break;
                case 4: LED5 = 0;i++; led = LedBuff[4]; LED5 = 1; break;
                case 5: LED6 = 0;i=0; led = LedBuff[5]; LED6 = 1;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根据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数码管显示字符转换表
LedChar[0]=0xC0=B11000000
这是用于共阳数码管的转换表
所以段位是高电平开启,低电平关闭
在第66行的switch内
各个case的内容都是先关闭后开启自己的段位
于是在第一个循环之后
所有段位都长时期开启
建议在第66行的switch之前加上P3 = 0;先关闭所有段位

第37行LedBuff[0] = LedChar[sec%10];
代表将个位数放进数组0中
但第68行表示数组0会于LED1段显示
令数码管的显示方向上下反转了
需改成LedBuff[5] = LedChar[sec%10];
把个位数放到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0x80, 0x90, 0x88 ...

非常感谢,这个乱码关键是P2最后没有置零。还指出了我位的错误

网友B:
unsigned char LedBuff[6] =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如果数组内的所有值都一样这样使用数组纯属浪费

网友B:
而且数据有存储数组的必要?直接把数据处理送去显示即可,用数组没多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数据有存储数组的必要?直接把数据处理送去显示即可,用数组没多大意义.

我是初学的,能不能具体讲解一下,我之前一直这么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初学的,能不能具体讲解一下,我之前一直这么干的

访问我的博客搜索51有很多数码管的例子看我怎么写有用数组?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