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32+CD4052增益可调的电压放大器电路设计

楼主:
要求:

设计梗概:
1):考虑到增益是步进,因此需要设计步进控制部分电路(或使用单片机进行实现)。
2):使用运放搭建放大电路实现每个档位的放大倍数的要求。
3):考虑到放大倍数范围是比较广的,因此使用多级运放(单运放放大倍数过大误差大,电阻阻值大热噪声等)。
4):使用NE5532搭建两级放大电路,使用MCU对放大倍数进行切换。
5):计算需要使用的电阻阻值。

6):设计原理图如下:

7):进行实物制作之后(总结):
搭建的电路使用了正负12V供电(输入信号为10mv,放大1000倍就是10V,因此满足要求。)使用-12V作为信号作为CD4052的7脚,INH端接地。
在调试的过程中,由于单片机对CD4052进行控制时,电压不够。(手册上的:幅值为4.5~20V的数字信号可控制峰峰值至20V的模拟信号。)因此CD4052通道会干扰。最终改引脚的输出模式,外接上拉电阻。提高电压输出,电流输出能力,完成要求。
8):误差分析:
由于运放不是理想运放,因此会带来误差。电阻阻值也会存在误差,模拟开关有内阻。

网友A(2021-09-05):
出现通道间串扰,是因为在控制时给高低电平使用杜邦线连接,不够稳定所以相当于悬空。最后保证连接无误使用了单片机开漏输出并且外接了上拉电阻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