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书上写的编译错误error C202:undefined identifier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楼主(2021-09-05):
怎么修改啊我没有看懂,是按照书上来得但就是不对
ZXM02.c(21): error C202: 'north_south_time': undefined identifier
ZXM02.c(27): error C202: 'east_weat_red': undefined identifier
ZXM02.c(33):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north_south_yellow'
ZXM02.c(3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north_south_yellow'
ZXM02.c(58): error C202: 'noeth_south_time': undefined identifier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ledport P0
#define nort_south_time P1
#define east_west_time P2
sbit north_south_red=P0^0;
sbit north_south_yellow=P0^1;
sbit north_south_green=P0^2;
sbit east_west_red=P0^3;
sbit east_west_yellow=P0^4;
sbit east_west_green=P0^5;
Uchar discode[]={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_nms (Uint nms);
void seg7_dis(Uchar Ntime);

void main()
{  ledport=0xff;
    north_south_time=0xff;
    east_west_time=0xff;

    while(1)
   {   north_south_green=0;east_west_red=0;
      seg7_dis(9);
      north_south_green=1;east_weat_red=1;
      north_south_yellow=0;east_west_yellow=0;
      seg7_dis(3);
      north_south_yellow=1;east_west_yellow=1;
      north_south_red=0;east_west_green=0;
      seg7_dis(9)
      north_south_yellow=0;east_west_yellow=0;
      north_south_red=1;east_west_green=1;
      seg7_dis(3)
      north_south_yellow=1;east_west_yellow=1;
   }
}

void Delay_nms(Uint nms)     {
  Uchar i, j;
   do {
       _nop_();
       i=2;
       j=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while(--nms);
}

void seg7_dis(Uchar Ntime)
   { Uchar  tmp;
   do{
      tmp=discode[Ntime];
      noeth_south_time=tmp;
      east_west_time=tmp;
      Delay_nms(1000);
   }while(--Ntime);
  }

网友A:
06,07行打错字了

网友B:
error C202: 'north_south_time': undefined identifier
error C202: 'east_weat_red': undefined identifier
没戴眼镜儿吗?

#define nort_south_time P1
sbit east_west_red=P0^3;

没看出来不同?应该是这两个标识符写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