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芯片 支持wifi无线传输模块 长35mm 宽27mm左右

楼主(2021-09-06):
支持wifi无线传输模块, 芯片规格:(固定长:)35mm ; (宽度待定)27mm 左右。 有知道的大佬请指点一下

网友A:
某一个宝上,这类东东多,小到邮票大小,感觉不够小还可以定制。

网友B:
德州仪器 CC3200MOD,20.5 毫米 x 17.5 毫米,支持 WiFi 和 ARM Cortex M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一个宝上,这类东东多,小到邮票大小,感觉不够小还可以定制。

谢谢你的回复。 我能知道的信息较少,不好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州仪器 CC3200MOD,20.5 毫米 x 17.5 毫米,支持 WiFi 和 ARM Cortex M4

谢谢你的回复,我去参考一下

网友C:
esp32 esp8266,分模组和单芯片两个规格。都满足你所说的尺寸,此外若对尺寸功耗及苛刻esp32芯片是不错的选择,国产的物美价廉

网友D:
不考虑功耗的话,应该大把可以用的,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