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固件能不重写呀?

楼主:
STC89C52固件能不重写呀。
也就是。单片机的序列号能不能修改呀!
通过序列号加密的HEX程序文件,如何才能在其它单片机上运行呀!
对HEX程序文件识别单片机来加密。。。是如何实现的呀!

网友A(2021-09-06):
固件、序列号都是用光刻机刻死的,改不了。

网友B:
想得这么美,要是单片机的固件可以被你随意更改,厂家的10万奖励不是唾手可得了吗?

网友C:
反编译,看能不能去掉HEX的加密程序。不过貌似没人成功,因为STC的破解加密奖金还没有人拿走过

网友D:
区区10w的奖励而已,我这辈子都拿不到了

网友E:
对HEX程序文件识别单片机来加密。。。是如何实现的呀!

看看下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得这么美,要是单片机的固件可以被你随意更改,厂家的10万奖励不是唾手可得了吗?

10万是前几年的,现在有20万

网友F:
是可以加密

网友G:
这个就是单片机的唯一序列号吗???

如何使用这个序列号生成只能在这个单片机运行的HEX文件呀

网友G:
9楼
就是单片机的唯一序列号吗???

如何使用这个序列号生成只能在这个单片机运行的HEX文件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就是单片机的唯一序列号吗???

如何使用这个序列号生成只能在这个单片机运行的HEX文件呀

这是硬盘号,表示你的加密的烧录程序只能在这台电脑上运行.(为了防止烧录程序外流用的)

单片机序列号,在单片机ROM的末尾。你要先读出该序列号(ISP检测一下单片机就能获得),在你设计的单片机程序里验证这个序列号。如果不符合,就死循环。起到单片机加密。这个很简单,在Main程序进入While(1)主循环前判断一下,吻合就进入,否则不进入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9楼
就是单片机的唯一序列号吗???

9楼
就是单片机的唯一序列号吗???
不是

这个是单片机的唯一序列号

STC单片机自定义加密仿真器使用指南,脱机下载等教程
http://www.51hei.com/bbs/dpj-143253-1.html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是硬盘号,表示你的加密的烧录程序只能在这台电脑上运行.(为了防止烧录程序外流用的)

单片机序列号 ...

厂家技术员,给你的HEX文件。只有写进厂家的单片机里,程序才会运行。。。
是如何做到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厂家技术员,给你的HEX文件。只有写进厂家的单片机里,程序才会运行。。。
是如何做到的。。。。

请看我写在11楼的回复。

网友I(2022-02-01):
已知要写入51的程序,
已知单片机的序列号。
了解程序的运行,反汇编找到单片机序列号加密的逻辑关键所在!
依逻辑关键所在,替换单片机的序列号,或绕过序列号,是可以的
但与10万是前几年的,现在有20万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