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次谐波超标如何低成本解决?

楼主(2021-09-06):
     本人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
       直接一个保险压敏,经过桥堆整流,带动≤250W的灯带,在认证测试的时候,发现3次谐波超标,请问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可以解决吗?在线等,请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A:
电源接滤波

网友B:
要么主动式PFC升压,要么试试填谷式被动PF校正。

网友C:
通过电容滤波或者是RC滤波

网友D(2021-12-01):
共扼线圈加X电容滤除

网友E:
有源滤波器或零线谐波电流阻断器。推荐零线谐波电流阻断器,实施简单,性价比高。